cpld输出部分电压远高于供电电压是什么个原因?(已解决)

楼主(2015-03-16):
cpld用的是LATTICE的M4A5-128/64供电电压为5V,输入为数字信号,高电平为3v,三路输入,输出为复现输入的三路信号作测试用,如下图1所示,部分端信号远高于供电电压,这个是什么原因?

上图输出信号给74HC245后波形基本正常,没有上图中高于供电电压部分,对这个现象无法理解!!!

感谢各位的热心解答,测试探头的问题,更换后暂时无上述现象。经测试发现该过压信号频率为50Hz,干扰原因应该是探头电源造成的

网友:
你是指高出3V还是高出5V?还是指示波器上面的过冲?

楼主:
就是图上的过冲电压,远高于供电电压,大概最大值是13v左右

网友:
CPLD还能升压?

网友A:
不会是 信号跟 地是隔离的吧?

网友:
都说了,过冲啊。电源电压以内就不叫过冲了。

这个一般是阻抗不匹配引起的“振铃”现象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会是 信号跟 地是隔离的吧?

共地或者1uh电感隔离,但是图中的信号给74HC245后波形基本正常,没有上图中高于供电电压部分,对这个现象无法理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