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M310能连接至服务器,却不能发送数据,求助!

楼主(2015-03-16):
我们设备在辽宁已经运行3年了,从年后开始,设备陆续出现故障,表现为能连接到服务器,但是发送出来的数据服务器根本就没有接收到。
原先50个设备,只剩下4个还能正常运行! 原因何在,求指教!

网友A:
复位后测试下,看看能不能发送数据。

网友B:
运营商的问题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复位后测试下,看看能不能发送数据。

有模块断电复位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运营商的问题?

运营商的问题估计不会有幸存者吧,不过奇怪的是拿回上海就好了,拿回去就又见鬼了!

网友:
漫游的问题吧

网友:
单步连接调试吧,很有可能运营商的问题导致某个环节超时了,程序对超时又没处理,导致故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