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人用过 叫 OneLink 的东东, 稳定吗? 附图,

楼主(2015-03-16):
有没人用过 叫 OneLink 的东东, 稳定吗?

打算入手一个,  在自己的 Thinkpad X1 Carbon 上用.

楼主:
会不会像USB扩展的那样,容易蓝屏呢, 有点担心,

网友:
这东西还要装驱动?

网友A:
扩展坞,我在某宝上搞的二手,说是六成新。发过来看是9.9成新。基本没用过。用着不错。挺好。

110块搞定。

楼主:
不知道是否有驱动, 不会是 USBHUB 那样扩展的吧. 那就差了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扩展坞,我在某宝上搞的二手,说是六成新。发过来看是9.9成新。基本没用过。用着不错。挺好。

110块搞定。 ...

110就能搞到,  有没地址啊?

这东东 新旧应该问题不大, 只要接口不坏就能用.

网友B:
我的T60上的扩展坞60块钱搞定~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的T60上的扩展坞60块钱搞定~

哈, 就能60块搞定,  是USB的吧,  USB的也不止这个价啊.

可能这个  OneLink 东东 新出来的, 还比较小众,  贵点,  方便性也还是不错的,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110就能搞到,  有没地址啊?

这东东 新旧应该问题不大, 只要接口不坏就能用. ...

淘宝一搜就行了。  广东的。
挺好用。

我要的不带钥匙的,可以要个带钥匙的,直接可以锁住电脑。

网友C:
new X1 Carbon才有相应的接口,看一下你电源接口是不是支持,必须是方口才行。

这个扩展坞,就是一个usb3.0 Hub + usb3.0千兆网卡 + usb2.0(貌似是fullspeed也就是usb1.1)声卡 + HDMI延长线 + 电源线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淘宝一搜就行了。  广东的。
挺好用。

110的onelink dock求链接,我搜不到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110的onelink dock求链接,我搜不到。

我没说USB扩展坞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没说USB扩展坞啊。

你说的是X220扩展坞吧,new X1 Carbon没有那种接口的……

另外,这个不是USB扩展坞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new X1 Carbon才有相应的接口,看一下你电源接口是不是支持,必须是方口才行。

这个扩展坞,就是一个usb3.0 Hub.......

真是泪流满面啊, 不是主板原生扩展出来的,  速度和稳定性就难以保证了,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这个扩展坞,就是一个usb3.0 Hub.......

真是泪流满面啊, 不是主板原生扩展出来的,  速度和稳定性 ...

唯一值得吐槽的就是那个千兆网口是转接的,不过有人实测过,跑满千兆没压力。

至于所谓的主板原生……其实主板上所有usb接口都是hub出来的,只不过这个hub在PCH(传统叫法应该是南桥)里而已。

好在hdmi不是转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唯一值得吐槽的就是那个千兆网口是转接的,不过有人实测过,跑满千兆没压力。

至于所谓的主板原生……其 ...

这样看来, 岂不是HUB的HUB了, 对速度影响有多大呢.

不知那么多的端口,  数据流是怎么分配的, 是动态的还好,

要另加驱动的, 很担心因接触不良 会蓝屏啊.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哈, 就能60块搞定,  是USB的吧,  USB的也不止这个价啊.

可能这个  OneLink 东东 新出来的, 还比较小众,  ...

LZ可以去搜一下就是知道。T60或者说整个T系列扩展坞就那样,最高端的可以扩展出PCI-E插口来用于插独立显卡。这种东西掉价很快。

看样子所谓的onelink就是个带电源的USB3.0HUB,这个价格有点说不过去啊,其他的带网口的USB3.0也没这么贵,完全不值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LZ可以去搜一下就是知道。T60或者说整个T系列扩展坞就那样,最高端的可以扩展出PCI-E插口来用于插独立显 ...

这个东东,还没有发现500块以下的,  确实贵了, 估计还真是HUB出来的口,

我的电脑是 Thinkpad New X1 Carbon, 只有两个USB口,没办法啊.

网友:
我的S1yoga 配有一个!有两个USB2.0和两个USB3.0的接口!还有千兆网口和音频耳麦口以及HDMI接显示器的。不便宜!方便笔记本接大屏幕显示器!和扩展键盘鼠标!

网友:
稳定性很不错,适合在家里或办公室使用,回家只要将电脑插一根线,显示器、键盘、数标、音响······ 都连上了,非常方便

楼主:
OneLink 到货, 转个图.

后续到这来看吧,  省点事.
http://www.amobbs.com/forum.php? ... p;extra=#pid8476995