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在还有人用adis16405吗

楼主(2015-03-16):
现在还有人用adis16405吗?为什么一搜索资料都是12年以前的。
小弟刚刚上手,用STM32F407读出原始数据,然后  陀螺仪xyz *0.05  加速度计xyz *0.00333地磁计xyz *0.05  温度 *0.14
请问 大神们 这数据对吗?

网友A:
总线时序似乎有点问题,找个逻辑分析仪查一下吧

楼主:
动一动传感器  ax ay 好像过了某个临界点 会从0+变为217+ 在返回临界点  又会从217+变为0+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总线时序似乎有点问题,找个逻辑分析仪查一下吧

好的  谢谢大神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动一动传感器  ax ay 好像过了某个临界点 会从0+变为217+ 在返回临界点  又会从217+变为0+ ...

那应该是负数没有处理好,调试板子的时候要看16进制数,直接看浮点数不容易看出问题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应该是负数没有处理好,调试板子的时候要看16进制数,直接看浮点数不容易看出问题来 ...

哈哈  果然是负数没处理好    我把变量设置成有符号型的就好了    谢谢大神

网友(2015-05-21):
楼主,小弟最近也在调试这个,数据总是不对,可不可以发一个程序,我参考一下。谢谢

网友B:
看了下手册,你这个传感器的噪声好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了下手册,你这个传感器的噪声好大

lz 能把你的spi驱动程序给我看看么?最近在用stm32f407读取ADIS16350的数据,总是读不出id,本人刚刚接触spi,能借鉴一下下么?

网友:
有啊,网上关于ADIS16405的问题 还真不少呢https://ezchina.analog.com/search.jspa?q=adis16405