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旋翼飞行器电调选择是一个

楼主(2015-03-16):
本人毕业设计是一个旋翼飞行器,已经实现了基本飞行,但是现在存在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,续航能力不足!每次飞起来也就2分钟,所以想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。
1:现在用的是EMAX的电机和电调,是不是换个好点的电机和电调会更省电?比如换成朗宇和好盈。
2:由于需要动力学建模,需要知道电机转速和升力、扭矩的关系,商品电调控制只是一定占空比的PWM波,同一个电机如果给定相同的占空比的PWM波,若安装不同螺旋桨,电机转速一样吗?
3:自己试着做过电调,能转起来,效果不好,有时候直接把MOS管烧坏了,所以虽然自己做的能知道转速,可以做一些相关实验,但是很难应用,更别说节能提高续航能力了。

楼主:
希望有大神帮忙指点一下。胜是感激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希望有大神帮忙指点一下。胜是感激!

买个好盈乐天20A电调应该够用了,不要追求什么高响应电调,这个纯属忽悠,我用大疆精灵2试过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买个好盈乐天20A电调应该够用了,不要追求什么高响应电调,这个纯属忽悠,我用大疆精灵2试过了。 ...

非常感谢,之前看过你写的制作电调心得,很有启发。还想问的是,对于电机是不是同样会影响耗电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非常感谢,之前看过你写的制作电调心得,很有启发。还想问的是,对于电机是不是同样会影响耗电? ...

有些东西就是鸡生蛋,蛋生鸡的循环因果关系,我相信,稳定的控制不仅要靠电调,更靠飞控算法。
如果飞控算法太烂,就算1KHZ的电调也没法稳定。
频繁的大范围调整必定带来电机电流的巨大波动,更加耗电,理想的情况是除了产生升力,只需要小小的能量用来补偿姿态的稳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