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大家,镗床内部这么多油管干什么用的?

楼主(2015-03-16):
图片如下

网友:
图全部挂了。
油应该不是散热就是润滑作用。

网友:
润滑用的吧    我记得旁白应该还有个小邮箱,用个很小的泵不定时的抽油的

网友:
各个轴及导轨的润滑作用

网友:
润滑用的.

网友:
肯定是润滑用的,

网友A:
润滑用的,应该还有一个自动的润滑脂加注泵

网友:
润滑用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润滑用的,应该还有一个自动的润滑脂加注泵

你说的那是定时加导轨油的,这个是一直接通用来润滑齿轮和轴承的。

网友(2015-04-27):
这个是润滑用的,跟汽车发动机缸套油路差不多。汽车发动机缸套上还有水路,是散热。

网友(2015-05-27):
是润滑用的吗

网友:
各个齿轮.轴承.导轨润滑的。

网友:
给轴承之类的润滑

网友(2015-06-26):
这个是液压控制的。液压控制离合器用来换档位的,因为我看图上有个手轮,手轮上好象还有刻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