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配置的台式机USB无线网卡很不稳定,折腾无果,求分析!

楼主(2015-03-16):
新配置的台式机USB无线网卡很不稳定,折腾无果,求分析!

同样的环境下在用笔记本使用USB 网卡都正常,装到新买的台式机上信号很无稳定,掉线、速度慢。。。。等等问题,明显存在问题。

怀疑64位问题,重新装系统,问题依旧;
怀疑是USB网卡问题,用TP-LINK和小米两个USB网卡,都一样的问题,不过装在笔记本实在正常的;
前后USB口都试过!
更换过无线路由依旧!

会是什么问题? 崩溃!!!!

华硕主板!

网友:
要不买个pcie的试试?如果接在前面板,可能是供电或前面板连线干扰问题。

网友A:
买个PCI的无线网卡就神马都解决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买个PCI的无线网卡就神马都解决了

拉条网线也不什么都解决!
确定是问题电脑要去保修!

楼主:
商家说复位主板试试看,还没试!

网友:
把网卡的节能选项关闭试下

楼主:
激活下帖子

网友B:
是不是同时有USB3.0的接口和USB2.0的,分别试试,如果板载的USB口有问题的话,有可能是兼容性的问题,我的主板USB口对某些芯片的移动硬盘盒就有兼容性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同时有USB3.0的接口和USB2.0的,分别试试,如果板载的USB口有问题的话,有可能是兼容性的问题,我的 ...

板载上USB2.0 /3.0都是同意的现象。兼容性问题,更新系统驱动?boot驱动?

网友C:
你的台式机电源供电是否稳定可靠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的台式机电源供电是否稳定可靠?

都是新的,U盘‘、鼠标上试过USB口,都正常!

网友:
换个电源试试,

网友D:
电源,换好电源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电源,换好电源

!是电源?,都是新的

网友:
试试这个:http://2.taobao.com/item.htm?id=40959846766&grade=9.0

网友:
实在找不出原因换个主板或电源试一试

网友:
我的也是,用的是小米随身wifi。坑爹啊,用着用着电脑就卡死了,接着电脑就关了,换了网线世界瞬间就安静了

网友:
无线网卡的幅射很大的。我的TP-link插在VGA接口旁边,显示都不正常了。
你用USB延长线试试

网友:
不会是 USB3.0接口干扰吧。  主板的 usb3.0 不过关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板载上USB2.0 /3.0都是同意的现象。兼容性问题,更新系统驱动?boot驱动?

我用的是linksys AE2500,只有一个USB口能工作正常,还有一个口能工作半个小时,然后就断了,其他口都不工作,但我的USB口都正常,接U盘什么的都没问题。

还有你可以先把其他USB设备停掉,换个PS口的键盘,看看工作是否正常,确定一下是否USB设备间有冲突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用的是linksys AE2500,只有一个USB口能工作正常,还有一个口能工作半个小时,然后就断了,其他口都不 ...

不太明白怎么回事,电脑退货了。
这几天测试情况是这样:在无线路由旁边是正常,距离大概过5米后速度急剧下降,远点就越来越差。

网友:
台式机?自己DIY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太明白怎么回事,电脑退货了。
这几天测试情况是这样:在无线路由旁边是正常,距离大概过5米后速度急剧 ...

看样子是干扰呀,
不过不是很懂,

网友:
换个天线好点的 USB 无线网卡,像 TOTOLINK N300UA 这样的,通过 USB 线连接,有底座,带外置天线
台式机不推荐用 PCI 接口的无线网卡,尤其是机箱放在桌子底下的,天线容易被遮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