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使用AtmelStudio6.2和JTAGICE mkII的问题

楼主(2015-03-16):
单片机型号为ATxmega16A4,使用JTAGICE mkII进行程序下载和仿真的时候出现了这个错误,连程序都无法下载,有谁知道是什么问题吗?

网友A:
有没有换另一台计算机?遇到过类似问题,换了计算机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没有换另一台计算机?遇到过类似问题,换了计算机好了

换过了还是那样啊,我只接了四根线,PDI的两根加上电源两根

网友B:
想问楼主:是做什么产品啊, 这芯片不常用啊,有点偏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想问楼主:是做什么产品啊, 这芯片不常用啊,有点偏?

不是做产品,这个是之前别人做的,老板拿过来让我做维护。。。

网友:
程序烧写口接对了没有

网友(2015-11-02):
给电源了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