做16口千兆交换机,求最稳定好用的芯片方案

楼主(2015-03-16):
现在比较好的千兆交换机方案是什么,有了解的吗,自己做这东西难点在哪里呢,求指点,先谢谢大家了。
注:特殊用途,不能买现成的。

网友A:
比较廉价的方案就螃蟹RTL8376呗,别家都是BGA的,整体成本比较高。
最大的难点是拿datasheet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比较廉价的方案就螃蟹RTL8376呗,别家都是BGA的,整体成本比较高。
最大的难点是拿datasheet。  ...

这芯片集成度真高,谢谢啦。

楼主:
还有了解其他方案的吗?查了一下,似乎少量做的话芯片不好买,文档资料也挺少的。

网友A:
所以我说最大难点是拿datasheet嘛,Realtek / Broadcom / Marvell这三家的方案最主流,但他们都要签NDA才给datasheet,基本上只供大厂,少量很难搞的。

网友:
Marvell的用过它的方案16个普通网口+两个千兆光口,不过也是要NDA,资料不能外泄

网友B:
为啥这种大量而且便宜的芯片要签NDA拿资料呢?意义是什么求教

网友:
见过Marvell 的98dx160+88E1240方案

网友:
vitesse 也有,都是BGA封装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为啥这种大量而且便宜的芯片要签NDA拿资料呢?意义是什么求教

意义就是你没有量,人家不想支持你。

网友:
论坛有人做过4口的啊

网友:
老外就是这样子…这样来限制发展

网友(2016-09-15):
引用 网友C:
意义就是你没有量,人家不想支持你。

原来如此!!!

网友(2017-06-07):
有spec就好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所以我说最大难点是拿datasheet嘛,Realtek / Broadcom / Marvell这三家的方案最主流,但他们都要签NDA才给 ...

大师,能不能用n口的SWITCH 当中的一两个PORT进行两两桥接,组成16口千兆交换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大师,能不能用n口的SWITCH 当中的一两个PORT进行两两桥接,组成16口千兆交换? ...

应该可以,我看过Microchip的Switch芯片文档,有个应用说明就是讲的这个方案。
具体哪个文档我忘了,你可以去查一查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大师,能不能用n口的SWITCH 当中的一两个PORT进行两两桥接,组成16口千兆交换? ...

可以,但是桥接的两个网段之间相当于只有1Gbps的背板带宽,如果两个网段之间有超过两个端口同时通讯带宽就不够用了,而单片16口交换芯片一般都能达到任意一对端口无阻塞全速转发的能力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,但是桥接的两个网段之间相当于只有1Gbps的背板带宽,如果两个网段之间有超过两个端口同时通讯带宽 ...

多谢大师指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应该可以,我看过Microchip的Switch芯片文档,有个应用说明就是讲的这个方案。
具体哪个文档我忘了,你可 ...

多谢帮助 我回头找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