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RF24L01无线电路上的电容,电感精度怎么选择?

楼主(2015-03-16):
请问nRF24L01无线电路上的电容,电感精度怎么选择? 5%的精度可以吗?还是要1%精度或者更高?

网友A:
NPO/COG的 +-0.1pF 或者+-0.2pF

网友:
估计频率飘的比较厉害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NPO/COG的 +-0.1pF 或者+-0.2pF

NPO 的 电容是多少精度? 我在网上买到是5% 精度的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NPO/COG的 +-0.1pF 或者+-0.2pF

哥 你指的是什么?没有懂你说什么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NPO 的 电容是多少精度? 我在网上买到是5% 精度的!

搜村田 电容 电感 精度高稳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搜村田 电容 电感 精度高稳定

谢谢啊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