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征文活动】Working GPIO input interrupt demo for FRDM-K22F with Keniti...

楼主(2015-03-17):
Working GPIO input interrupt demo for FRDM-K22F with Kenitis SDK V1.1.0

The following (after the "- - - - - -") is debugged code for showing SW2, and SW3 pressed  or not on the FRDM-K22F module. It is based on Kenitis SDK V1.1.0. It is built with Keil V5.13 and downloaded with JLINK SWD mode.
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
#include <string.h>
#include <stdio.h>
#include "fsl_uart_hal.h"
#include "gpio_pins.h"
#include "fsl_clock_manager.h"
#include "fsl_port_hal.h"
#include "board.h"

volatile uint8_t switch_2_isr_entered = 0; // Variable to indicate that the SW2
volatile uint8_t switch_3_isr_entered = 0; // Variable to indicate that the SW3

gpio_input_pin_user_config_t Sw2Pins =
{
  .pinName = kGpioSW1,
  .config.isPullEnable = false,
  .config.pullSelect = kPortPullUp,
  .config.isPassiveFilterEnabled = false,
  .config.interrupt = kPortIntFallingEdge,
};

gpio_input_pin_user_config_t Sw3Pins =
{
  .pinName = kGpioSW2,
  .config.isPullEnable = false,
  .config.pullSelect = kPortPullUp,
  .config.isPassiveFilterEnabled = false,
  .config.interrupt = kPortIntFallingEdge,
};

int main(void)
{
  // init the hardware board
  hardware_init();
  // init the debug uart
  dbg_uart_init();

  /* PB17(Sw3Pin),PC1(Sw2Pin) as GPIO */
  PORT_HAL_SetMuxMode(PORTB_BASE,17u,kPortMuxAsGpio);
  PORT_HAL_SetMuxMode(PORTC_BASE,0u,kPortMuxAsGpio);

  // Initialize the GPIO pins
  GPIO_DRV_InputPinInit(&Sw2Pins);
  GPIO_DRV_InputPinInit(&Sw3Pins);

  printf("\nHello World!\n");

  for (;;)
  {
    if(1==switch_2_isr_entered)
    {
      switch_2_isr_entered = 0;
      printf("\nSW2 Pressed!\n");
    }
    if(1==switch_3_isr_entered)
    {
      switch_3_isr_entered = 0;
      printf("\nSW3 Pressed!\n");
    }
  }
  return 0;
}

Prepare the Demo
1. Connect a USB cable between the PC host and the OpenSDA USB port on FRDM-K22F.
2. Open a serial terminal with these settings:
• 115200 baud rate
• 8 data bits
• No parity
• One stop bit
• No flow control
3. Download the program to FRDM-K22F board.
4. Either press the reset button on FRDM-K22F to begin running the demo.
5. Press SW2 switch or SW3 switch to check the result.
Here is output.

Attention: My KSDK V1.1.0 path is D:\KSDK_1.1.0. If your KSDK V1.1.0 path is not agree with me, the demo will not work  until the configuation in project options->C/C++->Include path,Linker->Scatter File, Linker->Misc controls is correct.

网友A:
兄弟够狠,这是英语作文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兄弟够狠,这是英语作文么?

玩玩而已。Kenitis很难玩,芯片功能强大而复杂,驱动程序五花八门,连个FRDM的开关输入中断例程都没有。昨晚照着QSP Demo折腾了两小时都没搞定。后来灵机一动,参照LedPin的方式,总算弄出来了。今天早上睡不着,就照社区的例子做了一个demo。英文丢了多年,看起来惨不忍睹,惭愧惭愧!

网友:
英文征文大赛

网友:
这也可以的啊!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玩玩而已。Kenitis很难玩,芯片功能强大而复杂,驱动程序五花八门,连个FRDM的开关输入中断例程都没有。 ...

有戏,有戏!!!

网友:
看到这些我是没发混了,猴不住了!一直都还没上手这个32位机!看来还得拼拼命才行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玩玩而已。Kenitis很难玩,芯片功能强大而复杂,驱动程序五花八门,连个FRDM的开关输入中断例程都没有。 ...

同感,KDS难玩,Kenitis还不错

网友:
非常感谢你关于Kinetis的经验分享 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