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DB_DRV_DisableAdcPreTrigger执行后程序停止运行的疑问

楼主(2015-03-17):
一个应用,需要先使能PDB触发AD,过一段时间后关闭PDB触发AD。

使能PDB触发AD的指令如下:
InitAdcTriggerSource(ADC_INST,0);

InitAdcTriggerSource函数为:
void InitAdcTriggerSource(uint32_t adcInstance,uint32_t preChn)
{
  pdb_adc_pre_trigger_config_t pdbAdcTriggerConfig;
  pdb_user_config_t pdbUserConfig;
  pdb_clk_prescaler_div_mode_t divMode = kPdbClkPreDivBy64;
  uint32_t busClock, modValue;
  uint8_t preDivider = 1 << divMode;

  // get the bus clock freq which for PDB
  CLOCK_SYS_GetFreq(kBusClock, &busClock);

  // calculate for MOD value
  modValue = INPUT_SIGNAL_FREQ*NR_SAMPLES;
  modValue = busClock/preDivider/modValue*4;

  // init the pdb user config structure for
  // enable SW trigger, enable continuous mode,
  // set the correct MOD and DLY
  // Enable the sequency error interrupt.
  PDB_DRV_StructInitUserConfigForSoftTrigger(&pdbUserConfig);
  pdbUserConfig.continuousModeEnable = true;
  pdbUserConfig.pdbModulusValue = modValue;
  pdbUserConfig.intEnable = true;
  pdbUserConfig.seqErrIntEnable = true;
  pdbUserConfig.clkPrescalerDivMode = divMode;
  pdbUserConfig.multFactorMode = kPdbMultFactorAs1;

  // Initialize PDB driver
  PDB_DRV_Init(0, &pdbUserConfig);

  // Configure the PDB channel for ADC_adcInstance
  // disable BACK to BACK mode
  pdbAdcTriggerConfig.backToBackModeEnable = false;

  // enable pretrigger out
  pdbAdcTriggerConfig.preTriggerOutEnable = true;

  if(0==preChn)
  {
    pdbAdcTriggerConfig.delayValue = modValue/4;
  }

  if(1==preChn)
  {
    // the Pre-trigger A delay is set to 1/4 MOD,
    // the Pre-trigger B delay is set to 3/4 MOD,
    // so the trigger interval between A/B, B/A is same.
    pdbAdcTriggerConfig.delayValue = modValue*3/4;
  }
    // Configure the pre trigger A for ADC
//      PDB_DRV_EnableAdcPreTrigger(0, adcInstance, 0, &pdbAdcTriggerConfig);

  // Configure the pre trigger B for ADC
  PDB_DRV_EnableAdcPreTrigger(0, adcInstance, preChn, &pdbAdcTriggerConfig);

  // Configure SIM for ADC hw trigger source PDB
  SIM_HAL_SetAdcAlternativeTriggerCmd(gSimBaseAddr[0], adcInstance, false);

  // Trigger the PDB, let it go in continuous mode
  PDB_DRV_SoftTriggerCmd(0);
}

关闭PDB触发AD的指令如下:
PDB_DRV_DisableAdcPreTrigger(0, ADC_INST,0);

现在的情况是:
1、使能PDB触发AD,成功
2、关闭PDB触发AD,成功

问题:
一旦关闭PDB触发AD,程序停止运行,现象是UART无输出,GPIO输入输出无响应。

那么如何才能实现:
先使能PDB触发AD,过一段时间后关闭PDB触发AD,又不至于在关闭PDB触发AD后,程序停止运行?

网友A:
你可以使用PDB的预触发的功能啊,一旦使能你就可以不用管它啊,你就可以执行其他功能啊,没有必要一直等到它触发ADC完成为止啊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可以使用PDB的预触发的功能啊,一旦使能你就可以不用管它啊,你就可以执行其他功能啊,没有必要一直等到 ...

没仔细看PDB预触发。
我的理解是:
1、已经使用了预触发ADC

应用场景是PDB触发AD采集,采集设定时间后,停止PDB,防止PDB和ADC中断,以便后续对采集后的数据进行复杂数学运算
最好是AD和DA触发可分别使能和关闭,两者的使能和关闭互不影响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没仔细看PDB预触发。
我的理解是:
1、已经使用了预触发ADC

PDB触发ADC,DAC对应的控制寄存器是不同的,也就是两者是分开的,这个你可以看一下参考手册。

网友A:
非常感谢你关于Kinetis的技术问题。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,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非常感谢你关于Kinetis的技术问题。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,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. ...

问题已经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