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样的程序在28346里运行时间比在28335里的时间长,什么原因?

楼主(2015-03-17):
28346的速率是28335的两倍,但是为什么同样的程序在TMS320C28346里执行的时间比在28335里执行的时间长很多,几乎是2倍,这是什么原因?求指导!谢谢!

网友A:
1、你确认是同样的代码,一字不差?
2、检查时钟
3、测过几次?是否可能刚好执行过程中被中断打断导致?

网友:
估计是时钟不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你确认是同样的代码,一字不差?
2、检查时钟
3、测过几次?是否可能刚好执行过程中被中断打断导致?

确实是一样的代码,时钟正确的,执行时间小于中断周期,其他还有可能是什么原因?
谢谢~

楼主:
时钟对的,测过的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确实是一样的代码,时钟正确的,执行时间小于中断周期,其他还有可能是什么原因?
谢谢~ ...

那不就对了!
你要确保这段代码在执行时不会被任何中断打断才行。
举例说明吧:假定测试代码运行2ms,中断运行10ms。
第一次,测试代码运行了2ms,完了,测试时间是2ms;
第二次,测试代码运行了1ms,中断来了,执行10ms,然后测试代码继续运行1ms,完了,测试时间是12ms

你能说第二次这段代码运行时间是第一次的6倍?更何况你的中断可能发生多次,更何况你的测试代码里面有if/else条件运行语句,这些影响你分析了吗?

网友B:
怎么判断出慢两倍?IO翻转还是CPU执行计数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不就对了!
你要确保这段代码在执行时不会被任何中断打断才行。
举例说明吧:假定测试代码运行2ms,中 ...

我是这样测试的,一进中断就让一个IO口输出1,中断最后再让它输出0,用示波器看的。这样应该不会有你说的问题吧~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怎么判断出慢两倍?IO翻转还是CPU执行计数?

是IO翻转~

网友B:
那程序是在FLASH里运行还是SRAM还是内部RAM?关掉中断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那程序是在FLASH里运行还是SRAM还是内部RAM?关掉中断呢?

是用仿真器在ram里运行的

网友:
编译器设置都一样  有没有设置优化什么的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是用仿真器在ram里运行的

哎呀,那就奇怪了。
IO反转是进中断置高,出中断置低?那两相比较,方波的频率变化多少?占空比呢?28346的占空比应该比28335的要小才对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哎呀,那就奇怪了。
IO反转是进中断置高,出中断置低?那两相比较,方波的频率变化多少?占空比呢?28346 ...

频率就是中断的频率,时间确实比28335要长,太诡异了。。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频率就是中断的频率,时间确实比28335要长,太诡异了。。。

写一个定时中断的程序比如4us,在中断中翻转IO,看看两个芯片的输出是否一致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写一个定时中断的程序比如4us,在中断中翻转IO,看看两个芯片的输出是否一致。 ...

好的,我试试。谢谢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