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07ve 用fsmc接口驱动彩屏和nand ,并测试了fatfs

楼主(2015-03-17):
在安富莱例程基础上修改,用S34ML01G1,测试了fatfs,读一幅图片显示在240*320彩屏上是38ms。附件是fatfs,但这文件系统不适合nandflash,目前在测试rtx  flash-fs,写文件成功了,但读文件老是不行

网友(2015-04-19):
你现在不仅仅是rtx,rl库的其他几个都玩的很不错了哦

楼主:
没呀,我只是用到之后现学现用

网友(2022-10-13):
大佬,你发的代码里面这一部分创建LUT的代码,我的nand flash的spare区域读出来都是全1啊,怎么可以计算读出的逻辑块号呢?算出来不都是FF吗
        for (i = 0; i < NAND_BLOCK_COUNT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* 读每个块的第1个PAGE,偏移地址为LBN0_OFFSET的数据 */
                FSMC_NAND_ReadSpare(buf, i * NAND_BLOCK_SIZE, 0, VALID_SPARE_SIZE);

                /* 如果是好块,则记录LBN0 LBN1 */
                if (buf[BI_OFFSET] == 0xFF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LBN = buf[LBN0_OFFSET] + buf[LBN1_OFFSET] * 256;        /* 计算读出的逻辑块号 */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usLBN < NAND_BLOCK_COUN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如果已经登记过了,则判定为异常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s_usLUT[usLBN] != 0xFFFF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%u 已经登记过了 \r\n",usLBN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NAND_FAIL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_usLUT[usLBN] = i;        /* 更新LUT表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