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PC1788 IAP 升级带ucos的APP程序失败

楼主(2015-03-17):
升级一些简单的代码比如LCD、串口中断程序等是没问题的,SD卡的FATFS例程就不能初始化SD卡了,带ucos的APP直接跳转不过去(MCU重启)

__asm void JMP_Boot( uint32_t address )//
{
   LDR SP, [R0]                ;Load new stack pointer address
   LDR PC, [R0, #4]        ;Load new program counter address
}
void Boot( void )
{
        SCB->VTOR = APP_START_SECTOR & 0x1FFFFFFF;        //
        JMP_Boot(APP_START_SECTOR);
}

以上是重映射和跳转代码

网友A:
这段代码好像有点不是太合适,和配置也有关系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段代码好像有点不是太合适,和配置也有关系

可以说下哪里不合适吗

网友A:
从这些信息是看不出来太多的0x1FFFFFFF地址已经是512K的最结尾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从这些信息是看不出来太多的0x1FFFFFFF地址已经是512K的最结尾了

0x1FFFFFFF是根据手册上写的,之前写的是0x1FFFFF80没有用,改成了0x1FFFFFFF看看行不行的,

楼主:
#define        APP_START_SECTOR        0x0000A000        /* Sector 16 Ó¦ÓóÌÐòµØÖ· */
#define        APP_END_SECTOR                0x0003FFFF        /* Sector 20 */

__asm void JMP_Boot( uint32_t address )//address Ó¦ÓóÌÐòµØÖ·  /* Descriptions:        Ìøתµ½Ó¦ÓóÌÐò*/
{
   LDR SP, [R0]                ;Load new stack pointer address
   LDR PC, [R0, #4]        ;Load new program counter address
}
void Boot( void )/* Descriptions:        Ìøתµ½Ó¦ÓóÌÐò*/
{
        SCB->VTOR = APP_START_SECTOR & 0x1FFFFFFF;        //ÐÞ¸ÄÖжÏÏòÁ¿±í
        JMP_Boot(APP_START_SECTOR);
}
int main(void)
{
        CLKPWR_ConfigPPWR(CLKPWR_PCONP_PCGPIO, ENABLE);        /* ´ò¿ªGPIOÍâÉèµçÔ´£¬ÉϵçºóGPIOµçԴĬÈÏÊÇ´ò¿ªµÄ£¬´ËÐпÉÈ¥µô */
        lpc1788_Uart_Init(0);                printf("uart0 init success!\n\r");/* ³õʼ»¯´®¿ÚUart0 */
        lpc1788_SDRAM_Init();        /* ³õʼ»¯SDRAM */
        lpc1788_Lcd_Init();        /* ³õʼ»¯LCD */
        LCD_test();                /* LCD²âÊÔ */
        SysTick_Init();
        exfuns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ΪfatfsÏà¹Ø±äÁ¿ÉêÇëÄÚ´æ
        fs_test();        /*FatFsÎļþϵͳ²âÊÔ*/
        if(updata_num==1) {LCD_ShowString(10,218,608,16,16,"Updata APP SUECCED!");updata_num=0;Boot();}
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{LCD_ShowString(10,218,608,16,16,"Have not Updata APP!");        Boot();}
        while(1);
}

楼主:
        FRESULT res;
        FRESULT ceshi;
        char folder[255] = "";
        uint32_t addr,ii;
        uint32_t u32Status;
        res = (FRESULT)SD_Init();
        if(res == FALSE)
  {
    printf("sd init error.\n\r");
                LCD_ShowString(10,26,200,16,16,"Has no SD found!");
  }
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_ShowString(10,26,608,16,16,"Press any key to updata system in 3S:"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FillRectangle (LCD_PANEL_UPPER, 320,352,26,74, WHITE);LCD_ShowString(320,26,200,16,16,"10S");Delay(1000);if(flag==1){flag=0;goto updata_APP;}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FillRectangle (LCD_PANEL_UPPER, 320,352,26,74, WHITE);LCD_ShowString(320,26,200,16,16,"09S");Delay(1000);if(flag==1){flag=0;goto updata_APP;}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FillRectangle (LCD_PANEL_UPPER, 320,352,26,74, WHITE);LCD_ShowString(320,26,200,16,16,"08S");Delay(1000);if(flag==1){flag=0;goto updata_APP;}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FillRectangle (LCD_PANEL_UPPER, 320,352,26,74, WHITE);LCD_ShowString(320,26,200,16,16,"07S");Delay(1000);if(flag==1){flag=0;goto updata_APP;}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FillRectangle (LCD_PANEL_UPPER, 320,352,26,74, WHITE);LCD_ShowString(320,26,200,16,16,"06S");Delay(1000);if(flag==1){flag=0;goto updata_APP;}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FillRectangle (LCD_PANEL_UPPER, 320,352,26,74, WHITE);LCD_ShowString(320,26,200,16,16,"05S");Delay(1000);if(flag==1){flag=0;goto updata_APP;}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FillRectangle (LCD_PANEL_UPPER, 320,352,26,74, WHITE);LCD_ShowString(320,26,200,16,16,"04S");Delay(1000);if(flag==1){flag=0;goto updata_APP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FillRectangle (LCD_PANEL_UPPER, 320,352,26,74, WHITE);LCD_ShowString(320,26,200,16,16,"03S");Delay(1000);if(flag==1){flag=0;goto updata_APP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FillRectangle (LCD_PANEL_UPPER, 320,352,26,74, WHITE);LCD_ShowString(320,26,200,16,16,"02S");Delay(1000);if(flag==1){flag=0;goto updata_APP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FillRectangle (LCD_PANEL_UPPER, 320,352,26,74, WHITE);LCD_ShowString(320,26,200,16,16,"01S");Delay(1000);if(flag==1){flag=0;goto updata_APP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FillRectangle (LCD_PANEL_UPPER, 320,352,26,74, WHITE);LCD_ShowString(320,26,200,16,16,"00S");Delay(1000);if(flag==1){flag=0;goto updata_APP;}
      return;
updata_APP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pdata_num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ystemCoreClockUpdate(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howString(10,42,200,16,16,"Updata APP:");LCD_FillRectangle (LCD_PANEL_UPPER,176,376,42,58,skyblu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s = f_mount(&fs,"0:", 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res != FR_OK){printf("f_mount error = %d\n\r",res);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eshi=f_open (&file, "UNIGBK.BIN", FA_READ);  RES_FALT(cesh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IZE_UNIGBK=file.fsiz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\n UNIGBK.BIN ÎļþËùÕ¼´óС£º%d×Ö½Ú \n",file.fsiz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eshi=f_read(&file, UNIGBK, SIZE_UNIGBK, &br);        RES_FALT(cesh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\nbr µÄÖµ£º%d\n",br);printf("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_close(&file);br=0;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¹Ø±ÕÎļþ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FillRectangle (LCD_PANEL_UPPER,176,186,42,58,NavyBlue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can_files(folder);        //±éÀúSD¿¨Îļþ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FillRectangle (LCD_PANEL_UPPER,186,190,42,58,NavyBlue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ysTick->CTRL=0;//¹Øµôϵͳ¶¨Ê±Æ÷·ÀÖ¹Ó°ÏìºóÃæ²Á³ý²Ù×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VIC_DisableIRQ(UART0_IRQn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(u32IAP_PrepareSectors(10, 21) == IAP_STA_CMD_SUCCESS) &&(u32IAP_EraseSectors  (10, 21) == IAP_STA_CMD_SUCCESS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LCD_ShowString(10,58,200,16,16,"Erase Done!"); LCD_FillRectangle (LCD_PANEL_UPPER,190,200,42,58,NavyBlue)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{LCD_ShowString(10,58,200,16,16,"Erase FAILED!");return;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eshi=f_open (&file, "APP.bin", FA_READ);  RES_FALT(cesh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\n APP.binÎļþËùÕ¼´óС£º%d×Ö½Ú \n\r",file.fsize);addr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i=0;ii<((file.fsize)/512+1);i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eshi = f_read(&file, APP_CODE_ADDR, 512, &br); RES_FALT(cesh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VIC_DisableIRQ(DMA_IRQn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(ceshi == FR_OK) || (br == 512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\n %d ",b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32Status=u32IAP_PrepareSectors(10, 21);printf(" PrepareSectors:%d ",u32Status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32Status=u32IAP_CopyRAMToFlash(APP_START_SECTOR+addr,(uint32_t)APP_CODE_ADDR,512);printf(" CopyRAMToFlash:%d \n\r",u32Status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dr += 51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FillRectangle (LCD_PANEL_UPPER,200,200+ii*176/((file.fsize)/512),42,58,NavyBlu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VIC_EnableIRQ(DMA_IRQn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f_close(&file);br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SysTick_Init();NVIC_EnableIRQ(UART0_IRQn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NVIC_DisableIRQ(DMA_IRQn);
  }
        return;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从这些信息是看不出来太多的0x1FFFFFFF地址已经是512K的最结尾了

如上是代码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从这些信息是看不出来太多的0x1FFFFFFF地址已经是512K的最结尾了

按照NXP官方的AN11333.pdf看来还是跟所有的M3一样是0x1FFFFF80,不过感觉问题不在这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按照NXP官方的AN11333.pdf看来还是跟所有的M3一样是0x1FFFFF80,不过感觉问题不在这 ...

这个完整的方案还是蛮复杂的。不是一下就能说明白的

楼主(2015-05-05):
结贴:我把问题写在自己空间上了http://user.qzone.qq.com/573447508/2

网友B:
问题解决了吗?看看是不是初始化的时候把中断向量表又映射到其他地方了?这个问题我遇到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问题解决了吗?看看是不是初始化的时候把中断向量表又映射到其他地方了?这个问题我遇到过。 ...

解决了。。看我另一个贴子

网友(2015-06-04):
请问下,APP只能下载到编译的指定地址运行吗,比如说我编译的APP程序起始地址在0x0801 0000,这个APP只能下载到0x0801 0000运行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