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LE蓝牙与苹果手机适配问题

楼主(2015-03-17):
求教一个问题:
小弟现在做一个东西,需要用到蓝牙,主要思路是这样,通过单片机驱动一个蓝牙,扫描附近出现的蓝牙模块,然后获取其MAC地址和蓝牙名称。
我用BLE试过,发现其配置成主模式时候,并不能收到我iPhone5s的蓝牙,请教为什么?
是不是我蓝牙型号选型的问题,也请大家能够给推荐一下~   小白求助~~

网友:
苹果的蓝牙好像是要授权的

网友A:
貌似只有苹果的蓝牙才能连苹果的蓝牙

网友:
扫不出苹果的蓝牙的,他不是一个设备,  从来只有苹果扫人家,哪有人家扫苹果的

网友:
手机蓝牙要开启发现吧,苹果没用过,安卓要开启,默认情况下是120秒,这段时间可以被扫到配对。

网友(2015-05-29):
期待楼主AD15精简版

网友:
楼主是要做蓝牙定位么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貌似只有苹果的蓝牙才能连苹果的蓝牙

蓝牙2.0才需要苹果论证,4.0 BLE不需要的

网友:
4.0的BLE不需要授权,可以直连。已经做过好几个IOS BLE的客户端了。

网友:
你还是把手机当主机,主动去连接从机吧,我最近也在做类似的事情

网友B(2017-07-04):
请教一下啊,为什么,我看到的全是随机MAC地址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请教一下啊,为什么,我看到的全是随机MAC地址。

这个应该是BLE协议里定的,可能是因为固定的地址需要购买,会增加成本,所以可以使用生成的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这个应该是BLE协议里定的,可能是因为固定的地址需要购买,会增加成本,所以可以使用生成的。 ...

这是考虑安全性

网友:
手机默认就是主模式,你的蓝牙也是主的怎么扫的到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是考虑安全性

貌似是这样的……

网友:
有用IOS版本的lightblue试过吗?

网友:
解决了没?我也再弄这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