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mx6q android4.4 mx6q_sabresd 为什么发送的时候没有wlan直连

楼主(2015-03-17):
imx6q
android4.4
mx6q_sabresd
为什么发送的时候没有wlan直连

wifi驱动应该是没有问题了
连接无线上网测试通过
wlan直连可以和我的三星手机连接成功。

我用三星的手机通过wlan直连发送文件给imx6q,没有反应,知道现实文件共享不可用,传输失败。

为什么imx6q的android 4.4中没有waln直连共享这一项,为什么我发送来文件没有反应?

网友A:
楼主你好,关于你帖中的测试和应用,我这边没有测试过。我们官网提供的BSP中支持的功能,你可以在文档中看到。
我这边也帮你确认一下。请耐心等待哈~~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你好,关于你帖中的测试和应用,我这边没有测试过。我们官网提供的BSP中支持的功能,你可以在文档中看 ...

您帮我测试了吗?
我看了您发的手册,有如下说明:
• Realtek 8723AS SDIO card
Features:
• AP mode
• Wake on Wireless
这是只支持sta+ap模式吗?

这是我用的rtl8723bu一个说明:
Android KK support two scenarios for Wi-Fi solution:
l STA/AP – Switch between STA and APmode
l (STA+P2P)/AP – Switch between STA+P2P concurrent and AP mode
我想让他工作在 (STA+P2P)/AP模式。

现在是这样直连可以连上,但是没有 通过直连发送文件选项。
wifi热点:便携式wifi热点选项点了没有反应?
这是怎么回事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你好,关于你帖中的测试和应用,我这边没有测试过。我们官网提供的BSP中支持的功能,你可以在文档中看 ...

出现如下问题打不开wifi热点怎么解决
D/SoftapController( 2323): Softap fwReload - Ok
D/SoftapController( 2323): SoftAP started successfully
E/hostapd ( 3271): Configuration file: /data/misc/wifi/hostapd.conf
I/hostapd ( 3271): rfkill: Cannot open RFKILL control device
E/hostapd ( 3271): nl80211: FaileADDRCONF(NETDEV_UP): wlan0: link is not readyd to set interface wlan0 into AP mode

楼主:
我看了   dev/rfkill这个文件是存在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你好,关于你帖中的测试和应用,我这边没有测试过。我们官网提供的BSP中支持的功能,你可以在文档中看 ...

现在出现下面的错误:
E/hostapd ( 3596): nl80211_register_beacons: ***********************
E/hostapd ( 3596): nl80211_register_beacons: ***********1************
E/hostapd ( 3596): nl80211_register_beacons: ***********2************
E/hostapd ( 3596): send_and_recv: ***********************
E/hostapd ( 3596): send_and_recv: ************1***********
E/hostapd ( 3596): send_and_recv: *************2******28****
E/hostapd ( 3596): send_and_recv: *************21******1****
E/hostapd ( 3596): send_and_recv: *************22******1****
E/hostapd ( 3596): send_and_recv: *************23******1****
E/hostapd ( 3596): send_and_recv: *************24******1****
E/hostapd ( 3596): send_and_recv: ***********3*********1****
E/hostapd ( 3596): send_and_recv: ***********31*********1****
E/hostapd ( 3596): send_and_recv: ***********32*********-95****
E/hostapd ( 3596): send_and_recv: ************4*******-95****
E/hostapd ( 3596): send_and_recv: *************5****-95******
E/hostapd ( 3596): !!!!!!!!!!!!!!!!!nl80211: Register beacons command failed: ret=-95 (Operation not supported on transport endpoint)
E/hostapd ( 3596): nl80211_register_beacons: ************4***********
E/hostapd ( 3596): nl80211_mgmt_subscribe_ap: =============5==========
E/hostapd ( 3596): nl80211: Failed to set interface wlan0 into AP mode
D/CommandListener( 2324): Setting iface cfg

send_and_recv中调用:
while (err > 0){
                nl_recvmsgs(nl_handle, cb);
        }
这个的时候就会出上面的错误了。
这个和什么有关系。需要改什么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你好,关于你帖中的测试和应用,我这边没有测试过。我们官网提供的BSP中支持的功能,你可以在文档中看 ...

if (nl80211_register_beacons(bss->drv, w)) {
                nl_destroy_handles(&w->nl_beacons);
                os_free(w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 NULL;
        }

这段程序是干什么的。
错误就是出自这里。
我屏蔽有问题吗?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出现如下问题打不开wifi热点怎么解决
D/SoftapController( 2323): Softap fwReload - Ok
D/SoftapControl ...

myandroid/device/fsl/imx6/etc/init.rc
chmod 0777  /dev/rfkil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