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 RL_RTX中的 CM1_LE CM1_BE是什么意思?

楼主(2015-03-17):
请问 RL_RTX中的 CM1_LE CM1_BE是什么意思?
如图

网友A:
LE :是小端模式   Little Endian
BE:是大端模式    Big Endian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LE :是小端模式   Little Endian
BE:是大端模式    Big Endian

Eric2013你好,那CM3和CM3X有什么区别呢?

还有rt_CMSIS.c文件的作用是什么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LE :是小端模式   Little Endian
BE:是大端模式    Big Endian

谢谢啊,我在网上,找了你的一个例子,修改了一下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LE :是小端模式   Little Endian
BE:是大端模式    Big Endian

请问一下,
extern void      os_sys_init0 (void (*task)(void), U32 prio_stksz, void *stk);
这个函数是在哪里定义的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Eric2013你好,那CM3和CM3X有什么区别呢?

还有rt_CMSIS.c文件的作用是什么呢?

问题一:
RTX_ARM_L.LIB for microcontrollers based on ARM7TDMI™ and ARM9™ - Little Endian.
RTX_ARM_B.LIB for microcontrollers based on ARM7TDMI™ and ARM9™ - Big Endian.
RTX_ARM9F_L.LIB for microcontrollers based on ARM9™ with VFP unit - Little Endian.
RTX_ARM9F_B.LIB for microcontrollers based on ARM9™ with VFP unit - Big Endian.
RTX_CM1.LIB for microcontrollers based on Cortex™-M0 and Cortex™-M1 - Little Endian.
RTX_CM1_B.LIB for microcontrollers based on Cortex™-M0 and Cortex™-M1 - Big Endian.
RTX_CM3.LIB for microcontrollers based on Cortex™-M3 and Cortex™-M4 without FP extension - Little Endian.
RTX_CM3_B.LIB for microcontrollers based on Cortex™-M3 and Cortex™-M4 without FP extension - Big Endian.
RTX_CM3X.LIB for microcontrollers based on Cortex™-M3 without exclusive access instructions LDREX/STREX/CLREX - Little Endian.
RTX_CM4.LIB for microcontrollers based on Cortex™-M4 with FP extension - Little Endian.
RTX_CM4_B.LIB for microcontrollers based on Cortex™-M4 with FP extension - Big Endian.
RTX_CR4.LIB for microcontrollers based on Cortex™-R4 - Little Endian.
RTX_CR4_B.LIB for microcontrollers based on Cortex™-R4 - Big Endian.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问题2:
Compared to the classic Keil RTX version, the CMSIS-RTOS RTX library is extended with the CMSIS API interface
module (source file rt_cmsis.c) which implements the function translation. The header file cmsis_os.h provides the
API to the RTX CMSIS-RTOS for the user application. Refer to Using CMSIS-RTOS RTX for more information.

RTX和CMSIS-RTOS RTX最主要的区别就在rt_cmsis.c这个文件里面,rt_cmsis.c对RTX提供的函数重新做了封装,并
加入了一些自己的特性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问题一:
RTX_ARM_L.LIB for microcontrollers based on ARM7TDMI™ and ARM9™ - Little Endian.
RTX_A ...

非常感谢你的回复,所以离开这个rt_CMSIS.h & rt_CMSIS.c,rt-rtx一样也是可以工作的。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请问一下,
extern void      os_sys_init0 (void (*task)(void), U32 prio_stksz, void *stk);
这个函数 ...

找到了,在RTL.h
中有一个宏定义,
#else 后面的是 Cortex-M体系结构的

#if !(__TARGET_ARCH_6S_M || __TARGET_ARCH_7_M || __TARGET_ARCH_7E_M)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*      Functions ARM
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
/* Task Management */
#define os_sys_init(tsk)              os_sys_init0(tsk,0,NULL)
#else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*      Functions Cortex-M
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
#define __SVC_0         __svc_indirect(0)

/* Task Management */
extern void      os_set_env    (void);
extern void      rt_sys_init   (void (*task)(void), U8 priority, void *stk);
#endif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非常感谢你的回复,所以离开这个rt_CMSIS.h & rt_CMSIS.c,rt-rtx一样也是可以工作的。 ...

对,这个是ARM公司新搞的一个封装层,这个封装层下可以是任何其它小型RTOS,ST官方搞的那个STM32Cube里面使用FreeRTOS也是用了这个封装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找到了,在RTL.h
中有一个宏定义,
#else 后面的是 Cortex-M体系结构的

好的。

楼主:
大侠,能给指点一下,想读懂rtx源码,需要得资料和文档不,有点单片机和编程基础。但是对程序框架不是很熟悉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大侠,能给指点一下,想读懂rtx源码,需要得资料和文档不,有点单片机和编程基础。但是对程序框架不是很 ...

这个只有官方的手册,就在MDK的安装目录的Hlp文件夹下面的rlarm.chm,看这个就行,其它就是要有点小型RTOS的基础,还有就是把CM3/CM4权威指南里面的双堆栈,SCV中断 PendSV中断等好好看。

网友C:
rtx的效率还是很高的,个人感觉比ucosiii都好,就是用的人不多.......

网友:
RTX我也在用,在keil里面用很方便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rtx的效率还是很高的,个人感觉比ucosiii都好,就是用的人不多.......

版內有人发过各种rtos性能比较图,rtx基本完胜,不过我个人应用心得,rtx参数检查是很少的,用户如果不注意使用很容易出现不稳定现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