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SP 通过外部串口烧录

楼主(2015-03-17):
进入getmode 模式后 通过什么判断进入SCI?

网友:
楼主这样漫不经心,小心阿莫也就随便一动手把你ID给封了。

以我的感觉,你说的应该是指TI C2000系列的MCU串口烧录方式。建议你先去读读对应型号MCU的 boot rom reference guide这个文档,TI网站有下载,部分型号还有中文的。

网友:
从Boot select的那四个管脚的电平。

网友:
选择启动模式那里就可以了,弄个拨码开关

网友:
可以自己写 Bootloader 代码,然后加载应用代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