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7192 PT100电路电阻的选取分析

楼主(2015-03-17):
各位大哥你们好,小弟最近忙于做一个PT100采集板,采用的是ADI 的AD7192,如图所示,这两个电阻,我把它取100K,无闪烁位会很差,但是把这两个电阻改小,就会稳定到20来位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还有就是PT100的电阻越小,无闪烁位也更好,我觉得可能是电阻精度问题,我用的是0.1%精度的电阻,现在想问一下大家,高精密测量中,这个电阻应该取什么材料的最好,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,我现在是取120欧,太小了,不知道有没有带来新的问题,谢谢了!

网友:
这电路看着不错呀:不是很清楚,帮顶。
电阻阻值越大,热噪声越大。但是120欧,确实太低了,可能会影响到测量的准确性。

网友:
这种一般都选择非平衡桥的三线或者四线接法

网友A:
约翰逊噪声,和阻值成正比
如果能稳定到20bit已经很好了啊
改小这个电阻输入阻抗降低,需要自己权衡

电阻如果用于高精度测量中可采用合金型电阻,卡玛斯,金属箔……

网友B:
改小了在大引线电阻的情况下,严重影响精度,分流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改小了在大引线电阻的情况下,严重影响精度,分流了

分流应该不会吧,我输出直接挂到了AD的输入端,AD的输入电阻不是一般的大,你觉得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约翰逊噪声,和阻值成正比
如果能稳定到20bit已经很好了啊
改小这个电阻输入阻抗降低,需要自己权衡

这个运放的电阻用于消除导线的阻抗,AD的输入端电阻这么大,应该不会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运放的电阻用于消除导线的阻抗,AD的输入端电阻这么大,应该不会吧

输入阻抗应该是看A3这一级的

楼主:
多谢大哥指点,谢谢了,但是电阻加大了,影响非常大,我真的不知道要不要加大,回头把PT100拉长,试试效果

网友B:
可以在R5与恒流源之间加一个运放,做电压跟随,这样R5,R6可以用小电阻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以在R5与恒流源之间加一个运放,做电压跟随,这样R5,R6可以用小电阻.

这办法好,这样加个缓冲器效果应该不错,我先测试一下吧,不行我就加一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