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oid writeString(uchar * str, uchar length)为什么可以这样调用writeSt...

楼主(2015-03-17):
void writeString(uchar * str, uchar length)
{
    uchar i;
    for(i = 0; i < length; i++)
    {
         writeData(str[i]);
     }
}
.........
if(v < 0)
    {
        writeString("- ", 2);
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 writeString("+ ", 2);
    }
    if(datas[0] != 0)
    {
        writeData('0'+datas[0]);
    }
    for(count = 1; count != 5; count++)
    {
        writeData('0'+datas[count]);
        if(count == 2)
        {
            writeData('.');
        }
    }
}

楼主:
void writeString(uchar * str, uchar length),明明是指针,在调用时却出现writeString("- ", 2);中指针处有负号,不解。

楼主:
哪位大神C语言学得好的大神帮忙解释一番,谢谢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void writeString(uchar * str, uchar length),明明是指针,在调用时却出现writeString("- ", 2);中指针处 ...

这里的负号是字符串。。。

形参是字符串指针,实参也是传的字符串,有何不妥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里的负号是字符串。。。

形参是字符串指针,实参也是传的字符串,有何不妥? ...

可以这样调用吗?深表不解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里的负号是字符串。。。

形参是字符串指针,实参也是传的字符串,有何不妥? ...

不好意思,刚刚回复慢了,你说的感觉上很有道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里的负号是字符串。。。

形参是字符串指针,实参也是传的字符串,有何不妥? ...

谢谢你,刚刚我把你的说法拿到百度上去问了一下,确实有这种用法!!!
指针变量作为函数形参,而实参是一个字符串,那么形参指针存放的是字符串的首地址 !!!!
http://zhidao.baidu.com/link?url ... Pu3RrWlelSZawmflPJ_