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AX485与MAX3485能否直接通信

楼主(2015-03-17):
MAX485与MAX3485能否直接通信,就是A\B两条差分线直接连在一起。不知道通信能否正常,有试过的请教下。

网友:
这样用过,没问题的。

网友:
授人以鱼   不如授人以渔。

首先搞清楚两者区别  分别去下载两个芯片的DATASHEET  看一遍

MAX485       5V 信号  转485

MAX3485    3.3V信号  转485

不同    一个是针对5V 系统  一个是3.3V 系统。
相同   都是转为485 信号

所以 信号相通 可以直接相连。

不用像串口一样,要交差。  直接  A -- A   B -- B  链接起来。

网友:
一定能啊,都是485啊

楼主:
多谢,那我就放心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