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新出的MACBOOK主板貌似比树莓派还小,我想应该可以用树莓派

楼主(2015-03-17):
我想是否可以用树莓派 和拆机笔记本的显示屏和按键来搞呢?
比如这个按键键盘,该怎么来驱动呢,扫描?

网友:
300元买个平板好了,比树莓派配置高,配件齐全

网友A:
笔记本键盘好像就是矩阵键盘,我前几天刚拆过,里面只有薄膜没有其它芯片电路...

网友:
  不要费劲折腾了,淘宝上有三四百的win8机顶盒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笔记本键盘好像就是矩阵键盘,我前几天刚拆过,里面只有薄膜没有其它芯片电路... ...

这玩意,一般人用不了。

网友:
只能感叹,技术发展太快

网友:
我只想说, 能, 当然能, 完全能, 只要你有钱, 够钱

网友B:
树莓派性能还是比新MAC差很多呀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树莓派性能还是比新MAC差很多呀。

树莓派2代 B型 4核 1G内存 raspberry pi 2 model B

树莓派2  性能应该还可以  上个Ubuntu比较流畅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