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817光耦电阻如何选取,电流如何决定呢?

楼主(2015-03-17):
现在有如下电路,我想问下在开关断开和闭合的情总下如何计算各分支的电流大小?和分得的电压值?

修改一下,电压是+15V的

网友A:
开关未闭合时,肉眼检视R1的压降很可能大於1.2V,所以会有电流流过R3,即R1及R3可视为并联,光耦二极管1.2V压降暂不考虑。

粗算电流 = (24 - 0.65)/(10K + 510 + 5K1//4k7) = 1.8mA,R2 压降=510*1.8mA = 919mV(光耦二极管不通电)

要计算电流,需使用如下电路:

使用 Millman 定律,R1 的两端电压 Vr1 = ∑(Vx*Gx)/∑Gx = [(24 - 0.65)/(10K+510) + 1.2/4K7] / [ 1/(10K+510) + 1/5k1 +1/4k7 ] = 2.477 / 0.504 = 4.92V

那流过 R1 的电流是 4.92V/5k1 = 1.038mA, 流过 R3 的电流是 (4.92 - 1.2)/4k7 = 0.79mA, 流过 1N4007 的电流是 1.038+0.79 = 1.83mA,和粗算的结果符合。

注意这时光耦二极管已有0.79mA电流流过。仿真的结果是0.81mA,亦非常接近计算结果。

开关闭合时,电路变化如下:

流过 R3 的电流是 (24 - 0.65 - 1.2 - 1.2)/4k7 = 20.95/4k7 =4.45mA, 流过 R1 的电流是 (24 - 0.65 - 1.2)/5k1 = 4.34mA, 流过 1N4007 的电流是 4.45+4.34=8.79mA
仿真的结果分别是 4.45mA 及 8.87mA,亦非常接近计算结果。和R2并联的光耦二极管压降是1.2V,所以R2电流是1.2V/510=2.4mA,即流过光耦二极管 的电流是 8.79-2.4=6.39mA。(仿真结果 6.76mA)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每个光耦的开通电压大概是1.2V左右,按照这样的来算电流呗

当开关S1合上,D3正极按+0.7V。那D1按导通+1.2V算。
R2两端电压为1.2V,R2电流为1.2/510=2.35mA;
R1两端压差24-1.9=13.1V,R1电流13.1/5.1k=2.5mA;
R3两端压差13.1-1.2=11.9V,R3电流11.9/4.7K=2.53mA;
所以流过D1电流为2.5+2.53-2.35=2.68mA
对不?
如果是开关断开呢?那个导通,那个关断,还是都断,都通?

网友:
只看初级电流不能说明问题,得要和次级电流结合计算。pc817是线性光耦,在1mA时次级就会有比较明显的输出,具体的值需要参考光耦的参数。

网友:
先给你上个仿真,问题容后再答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当开关S1合上,D3正极按+0.7V。那D1按导通+1.2V算。
R2两端电压为1.2V,R2电流为1.2/510=2.35mA;
R1两端 ...

>>R1两端压差24-1.9=13.1V,R1电流13.1/5.1k=2.5mA;

24 - 1.9 = 13.1V ?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>>R1两端压差24-1.9=13.1V,R1电流13.1/5.1k=2.5mA;

24 - 1.9 = 13.1V ???

失误,电压是+15V!不是+24V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开关未闭合时,肉眼检视R1的压降很可能大於1.2V,所以会有电流流过R3,即R1及R3可视为并联,光耦二极管1.2V ...

多谢你的分析,请问下你这个仿真软件是什么呢?感觉很好用

网友A:
我以上回覆已清楚说明算法,24V, 15V 或 18V 都是一样算的,并无特别之处。你自己算一下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以上回覆已清楚说明算法,24V, 15V 或 18V 都是一样算的,并无特别之处。你自己算一下吧。 ...

好的,谢谢!能问下这软件是什么来的么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好的,谢谢!能问下这软件是什么来的么?

仿真软件是免费的 LTSpice, 由LT公司提供下载:

下载 LTspice IV for Windows ( March 5, 2015 更新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仿真软件是免费的 LTSpice, 由LT公司提供下载:

下载 LTspice IV for Windows ( March 5, 2015 更新) ...

哦,还有这东东.谢谢!之前一直用Multisim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哦,还有这东东.谢谢!之前一直用Multisim

这简单的电路任何仿真软件都不会有问题,如你已使用Multisim, 那就无必要再从新再来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仿真软件是免费的 LTSpice, 由LT公司提供下载:

下载 LTspice IV for Windows ( March 5, 2015 更新) ...

仿真软件是个好东西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仿真软件是个好东西

但大前题是使用者必须知道及能分辩仿真的结果是否正确,亦即是仿真是用来支持/证实设计者心中的构思,而不是解答未知的电路表现。

使用仿真的人多,但能正确使用的人相对小。

网友D(2019-06-09):
引用 网友A:
但大前题是使用者必须知道及能分辩仿真的结果是否正确,亦即是仿真是用来支持/证实设计者心中的构思,而 ...

请问 LTspice 可以仿真 温度特性吗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请问 LTspice 可以仿真 温度特性吗?

可以。贴一个12V风扇两端电压, 100K NTC 温度0~80度的速度控制仿真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。贴一个12V风扇两端电压, 100K NTC 温度0~80度的速度控制仿真。

感谢,头像很有特色。

请问可以仿真 阶跃过冲吗?

网友A:
可以的。但你是否有能力分辩仿真的结果是否正确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的。但你是否有能力分辩仿真的结果是否正确?

实在是高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