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Ttiny13端口共用问题

楼主(2015-03-17):
大家好,
      麻烦问你们一个关于引脚共用的问题:在AVR单片机中,程序下载引脚能不能与通用I/O功能放在一块使用??

网友A:
当然可以,但是不能将下载口接到VCC或是GND

网友B:
我一般是把下载接口与LED指示共用,还可以直观地看到下载的数据,只是我进化太慢,看不清闪烁的数据代表什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当然可以,但是不能将下载口接到VCC或是GND

好的,非常感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一般是把下载接口与LED指示共用,还可以直观地看到下载的数据,只是我进化太慢,看不清闪烁的数据代表什 ...

一块加油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