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现坛里对视觉追踪比较感兴趣,发个我做的视觉设备

楼主(2015-03-17):
http://v.youku.com/v_show/id_XODkwNzYzNjMy.html
http://v.youku.com/v_show/id_XODkwNzY0NTE2.html
http://v.youku.com/v_show/id_XODkwNzY1NTA4.html
设备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,检测印刷缺陷和组装缺陷的,我设计的机械,电子,软件,视觉。 视觉在工业上已经很普及了。 民用上还比较少见

楼主:
上传一个我最引以为自豪的加减速算法,当时想怎么最简单写个加减速算法,灵机一动出来了,超EASY,类S型。
void Goto_posr(unsigned int rpos) //转台运动到某个位置  带加减速
{
        unsigned int posr;
        unsigned int aaaa;
        unsigned int aaa=0;
        unsigned int spedr=140;
        unsigned int sspr=1;   //假设130加速到最高速度
        unsigned int  ssup,ssdn;   //一半的路径
        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直线
        if(rpos>2300)
                rpos=2300;
        if(rpos<40)
                rpos=40;
        if(rpos>RPOS)   //计算运动方向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DIR=1;
                posr=rpos-RPOS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DIR=0;
                posr=RPOS-rpos;
        }
        if((posr/2)>130)  //判断加减速阀值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sup= 130;
                ssdn=        posr-130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sup= posr/2;
                ssdn=        posr/2;
  }
        for(aaaa=0;aaaa<posr;aaaa++)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if(aaaa<ssup)  //加速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aa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aaa==sspr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spr=sspr+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edr=spedr-7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aa=0;
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aaaa>ssdn)   //减速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aa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aaa==sspr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spr=sspr-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edr=spedr+7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aa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RCLK=1;
                delay_10us(spedr);
                RCLK=0;
                delay_10us(spedr);
                if(RDIR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POS++;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POS--;
        }
}
bool is_Lorg(void)
{
        if(IN5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if(IN5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0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1;
}
bool is_Rorg(void)
{
        if(IN6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if(IN6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0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1;
}
void rest_orig(void)//滚回原点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aaa;
        LDIR=0;
        RDIR=0;
        while(is_Lorg(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LK=1;
                delay_10us(30);
                LCLK=0;
                delay_10us(30);
        }
        LDIR=1;
        delay(200);
        while(IN5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LK=1;
                delay_10us(30);
                LCLK=0;
                delay_10us(30);
        }
        for(aaa=0;aaa<100;aaa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LK=1;
                delay_10us(30);
                LCLK=0;
                delay_10us(30);
        }

        while(is_Rorg(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CLK=1;
                delay_10us(100);
                RCLK=0;
                delay_10us(100);
        }
        RDIR=1;
        delay(200);
        while(IN6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CLK=1;
                delay_10us(100);
                RCLK=0;
                delay_10us(100);
        }
        for(aaa=0;aaa<40;aaa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CLK=1;
                delay_10us(100);
                RCLK=0;
                delay_10us(100);
        }
        LPOS=100;
  RPOS=40;
        Goto_posr(1000);  //运动?到某个位置直线滑台最远2300
        Goto_posl(22500);   //运动?到某个位置? 转台 a 最远45000
}

网友:
后面吵架的好欢乐

网友A:
看来比较高级,识别精度也高,厉害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来比较高级,识别精度也高,厉害!

识别精度是比较高的, 实际上少半个芝麻大的点,基本都是百分百报警,产品要求是不可能允许有任何缺点,断线。

网友:
后面装傻的内个,哈哈,背景吵架的很搞

网友B:
高大尚啊,楼主用什么做的?机器视觉除了openCV 还有其他开源的吗?

网友:
牛逼啊  不知用的什么视觉检测库啊

网友:
用什么视觉库做的?还是自主研发算法?

网友:
很强大,LZ很厉害

网友:
帖子内容怎么看不到呢,是我浏览器的问题?

网友C:
什么相机啊?自己研发的算法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高大尚啊,楼主用什么做的?机器视觉除了openCV 还有其他开源的吗?

同问。。。

网友:
看不到楼主位的东西,不晓得是图片还是视频,还是帮LZ顶下!

网友D:
半路出家的程序员吧。后面的s形运动控制的代码写得好脏。

网友:
这个精度好高啊

网友:
高人,貌似有人在打架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什么相机啊?自己研发的算法?

相机自己做的,800万CCD, 买现成的要上万一个 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半路出家的程序员吧。后面的s形运动控制的代码写得好脏。

这都被你看出来了,我的本行是机械和电子

网友E:
楼主,你自己写的算法还是用的OpenCV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楼主,你自己写的算法还是用的OpenCV?

opencv de !!!!!!!!!

网友F:
为何要控制相机?软件不能修正?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为何要控制相机?软件不能修正?

相机视场只有那么大,不控制相机 产品一放斜,连产品都拍不到

网友:
赞,楼主高大上啊,下面的摄像头的声音很销魂。

网友G:
我们这里想在安防中做视觉跟踪、区域闯入。
白天效果是杠杠滴。晚上室外的效果那叫一坨翔,各种的干扰,车灯、蚊虫(大冬天的都有蚊虫在飞)、雪花、蛛网。室内的效果目前还行,不知道夏天蚊虫多了之后会怎么样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我们这里想在安防中做视觉跟踪、区域闯入。
白天效果是杠杠滴。晚上室外的效果那叫一坨翔,各种的干扰,车 ...

有专门的流动算法, 对光 车灯 蚊虫都可以过滤掉

网友:
哈哈 无锡宏杰 东西不错,流水线上用 能产生经济效益

网友:
是扫的一个面   还是  一条线???

网友:
楼主做这个赚了多少钱

网友(2017-04-01):
你们是做什么产品的,可能我们用的上哦

网友(2018-05-21):
引用 楼主:
相机自己做的,800万CCD, 买现成的要上万一个 。。。。

请问镜片和主控IC是怎么什么型号,方便分享吗?

网友(2019-11-05):
我也在成都,能否加个QQ1764873917