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量的CUE存在同样的问题:一首一首的转换可成功但报警

楼主(2015-03-18):
(内容已被屏蔽)

网友:
我遇到过FILE "CDImage.APE" WAVE这行里文件名和实际不同导致错误,
但你这个看着是正常的啊!

网友:
我用CUE分割APE、FLAC的时候,发现CUE播放正确,分割之后小几率会少1、2秒,甚至几十秒。

网友:
用千千静听试试

网友:
阿莫,你上传报错的CUE文件,我在Linux下试试看看?

网友:
我的意思是把那个CUE文件让我下载一下

网友:
记得foobar2000整张一起转跟一个一个转是一样的,因为转每首歌都是单独进程,整张只是逐个(或多线程)处理而已。建议换个官方最新稳定版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