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VR系列单片机进入定时器中断需要消耗多少个CPU时钟周期?

楼主(2015-03-18):
AVR系列单片机进入定时器中断需要消耗多少个CPU时钟周期?

网友:
主要是寄存器入栈的执行时间,估计得一二十个左右,具体可以看汇编代码。

网友A:
看汇编代码,对照指令周期数自己计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汇编代码,对照指令周期数自己计算

用C写的话是不是与编译器有关?

网友B:
压寄存器就得31个,跟编译器无关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压寄存器就得31个,跟编译器无关

那一般需要多少个时钟周期啊?

网友:
最少4个时钟,C编译器会把31个寄存器入栈一个就是2个周期,不过这时候已经中断相应。写入指令应该可以让编译器把寄存器入栈关掉。

网友:
这个曾经思考过,但是现在也忘得差不多了。

想问一下楼主是什么应用,需要很精确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