视频传输无线通信方式的选择

楼主(2015-03-18):
不太懂通信方面的东西,做视频采集然后通过无线传输到PC上处理,无线方式有很多NRF wlan zigbee 蓝牙什么的,应该选择哪种,我现在想的是简单的串口转WIFI模块,求各位推荐下。

网友A:
那个可能性比较小,传图像就够呛的,不要说视频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个可能性比较小,传图像就够呛的,不要说视频了。

那应该选哪个啊 我是看串口wifi模块比较简单

网友B:
看你图像格式吧,模拟的直接图传模块,数字的wifi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你图像格式吧,模拟的直接图传模块,数字的wifi

用的是数字的 OV767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