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用STC51的单片机做低功耗,电池供电的吗?

楼主(2015-03-18):
有用STC51的单片机做低功耗,电池供电的吗?

网友:
当然可以,比如STC15W系列。

网友:
没有RTC唤醒功能

网友:
有啊
但是比不上at的好用

网友A:
不知楼主说的低功耗是多低呢?以前做过一个产品,手持终端,采用的STC得单片机,还不是低功耗单片机那种,做过睡眠处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知楼主说的低功耗是多低呢?以前做过一个产品,手持终端,采用的STC得单片机,还不是低功耗单片机那种, ...

heh,大概 23A  12V的电池 希望能工作6个月

网友:
STC15W104  休眠3uA左右。。。主要耗电得看你工作电流。。。

网友:
STC 15W   好像有专用的掉电唤醒 定时器
普通的低功耗应用应该可以应付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heh,大概 23A  12V的电池 希望能工作6个月

1、降低频率(不过要牺牲时间)
2、进入睡眠或者省电模式。等待用的时候唤醒