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兄弟有兴趣玩XMOS的USB数字前端吗?

楼主(2015-03-18):
之前了解了一下,这个东西的开放性比CM6631A要好的多,如果能凑齐一两百的量的话,可以拿到包括芯片资料、固件源码和windows的驱动程序的。但这个驱动程序只支持PCM,不支持DSD原码输出,要支持DSD原码输出的话需要另外购买专业版本的驱动。这个专业版本的驱动提供试用版本,可以在前期调试板子时使用。如果数量再多一点的话甚至可以获得厂家的技术支持。 当然,这个对于单个人DIY来说,成本太高了。如果有其他兄弟一起玩的话,大家可以把这个成本平摊下来,这样每个人都玩得起了。

网友A:
XMOS 可以做到384K,太牛了,  Ti的芯片都是48K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XMOS 可以做到384K,太牛了,  Ti的芯片都是48K

是的,XMOS PCM那块目前最高支持384K,修改一下外部时钟和固件代码的话支持768K也应该可以的。 Ti的PCM27xx系列的USB前端最高只能支持到96K。

网友:
一直是个人在玩,源码和手册都是免费的,官网直接下载,XMOS北方区的FAE也能为个人提供支持
驱动可以用别人做好的,比如某宝佛山佬的驱动,是有完整的customizekit的,可以自己修改id支持自己的XMOS产品
真的能组队的话,还是希望能弄到Theyscon提供的专版驱动的

楼主:
若真能凑够组队人数的话,这边有信心打造一款功能强大、扩展性良好、可玩性最佳的xmos的板子。至于Theyscon提供的专版驱动的话,要有想当的人数支撑才能买得起了。 理想的目标是让大家以 淘宝上中端偏上或者中端水平的xmos板子的价格拿到包括高端板子、原理图、资料代码和专业驱动等的全套东东。

网友B:
Theyscon驱动貌似要1W RMB。个人DIY玩也难度不大,官方支持很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Theyscon驱动貌似要1W RMB。个人DIY玩也难度不大,官方支持很好。

请问cheungman兄弟,1W RMB是包括AUDIO IN/OUT、SPDIF、 DSD、 MIDI、ON CHIP ADC等驱动的全功能版本吗?

网友:
以前开发过XMOS, 做电力用途, 就知道那个玩意是高速采用IO管脚,没想到可以用了做声卡,唉资料没保存,不过当时所有东西都是免费

网友C:
这个有兴趣,现在用着CM6631A做USB转I2S接口,只有I2S可以支持ASIO驱动 IN/OUT,SPDIF不行,而且ASIO驱动也不是那么的稳定,用来做音频测试还行。期待有更好更开放技术的接口可以用。

楼主:
魔音师xmos转同轴实际效果没听过,如果以价位区分的话,这个在X宝的同类产品当中应该属于中高端到高端那一级别的了,这个价位级别的X宝上也就那几个了。当然,国外同类产品也有天价级别的。 据这边理解, xmos数字输出这一块主要就是想办法尽量降低时钟的jitter了,这一块对音质的影响远远没有后端模拟部分的大。 xmos要玩的话最好直接上I2S接口,同轴那一块多加了一级收发芯片的jitter在里面。而且I2S那个接口不仅支持的采样率高,还能通过复用方式支持DSD原码的直接输出,这点是同轴做不了(起码是不好做的)。

网友:
XMOS声卡的驱动程序,芯片厂家有一个立体声声输入输出的免费的驱动,但完整的驱动要化钱。
以前问过周立功,芯片采购了一定量的情况下可以提供完整的驱动

网友:
我用过U8,是BGA96封装的,用它测试过USB AUDIO CLASS,数字I2S输入输出可以正常工作,源程序就用XMOS厂家带的

网友:
PCB实物,SCH、PCB是用DXP画的

网友:
原理图部分,DXP文件家里没有,暂只能提供此图片格式

网友D:
这个项目算我一个,我能提供我做的PCB的DXP的原理图和PCB图(四层板)。
当然了,必须要搞定驱动程序部分也能开工

网友D:
XS1-U8A-FB96-C5 内带USB2.0的PHY了,使用起来电路简洁,但就是BGA封装,个人焊接很难

网友:
支持,有没有简明开发教程,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XS1-U8A-FB96-C5 内带USB2.0的PHY了,使用起来电路简洁,但就是BGA封装,个人焊接很难 ...

用热风枪,芯片小,问题不大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个项目算我一个,我能提供我做的PCB的DXP的原理图和PCB图(四层板)。
当然了,必须要搞定驱动程序部分也 ...

能否分享 xTIMEcomposer 开发工具

网友:
我是找贴片产家焊的,没有用热风枪吹过。
相关的软件和源程序都可以在 http://www.xmos.com/ 上下载,要先注册下,这样以后下东西就方便了

网友:
具体下载地址为:
https://www.xmos.com/support/xtools

网友:
软件我正上传到百度云,请等待!

网友D:
终于上传成功了:
http://pan.baidu.com/s/1c0GoUpM

网友:
逻辑核心,16核的是两个Tile,相当于两个物理核心,每个物理核心500MIPS
每tile用四个逻辑核心时可以用到125MIPS,使用更多逻辑核心时每逻辑核心性能下降,总和不变

网友:
关注中,最近也想搞个声卡玩玩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终于上传成功了:
http://pan.baidu.com/s/1c0GoUpM

收藏了, 声卡源代码呢?

网友:
比较关注。各位大侠有想搞的一起搞啊。bga风枪就可以。

网友:
声卡源代码XMOS网站上有,安装了开发环境可在线下

网友:
USB音频最关键是要异步模式。不然时钟抖动严重影响听感。那么高的码率后端还得有好的解码支持好的音源文件。而且这个做出来成本很高啊,一个芯片都上百块钱了。--

--------

楼主貌似搞过USB音频数字接口,有一个便宜的芯片TAS1020,51核心的,才几块钱,也可以做成异步模式,可惜最高就只能到48K,高网的源码只支持自适应模式,不过如果做成异步模式的话,成本做到60块钱以内,用来听听普通CD格式,也是非常不错的,发烧的第一步啊。

----还有,如果谁有这个芯片的异步传输模式源码,在我能承受有价格内,我可以出钱买。

网友(2015-05-31):
呀,好不容易遇到也在玩xmos的,貌似最近要出一款tq64封装专门用于音频的:
http://www.xmos.com/products/silicon/xcore-audio/hires

顺便爆下自己diy的耳机系统照片, XS1-L01A-TQ48 + ES9018
如果大家有想法要一起做点东西玩的话,可以相互交流下。

网友E:
一直有在弄这个。。。。
驱动有点贵,别的都还不错。

楼主:
折腾了N久,终于把xmos的硬件给弄出来了,后面的事情一步一步来吧。

网友:
自己弄的?支持I2S输入吗?

楼主:
XMOS U8芯片的所有IO管脚都引出了,I2S_DIN就是I2S的数据输入信号,再配上10pin座子上的MCLK、BCLK和LRCK就是完整的I2S输入接口了。 U8芯片的所有功能,用这个板子配上必要的外部电路都是可以实现的了。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XMOS U8芯片的所有IO管脚都引出了,I2S_DIN就是I2S的数据输入信号,再配上10pin座子上的MCLK、BCLK和LRCK就 ...

活动搞起来没有?进展怎么样?现在参加可以不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折腾了N久,终于把xmos的硬件给弄出来了,后面的事情一步一步来吧。

我也一直想做这个XMOS的板子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活动搞起来没有?进展怎么样?现在参加可以不

XMOS这一块应者寥寥喔,这边先把能做的都做了吧,后续的事情一步步来吧。要搞商业驱动的话得另外想办法了。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折腾了N久,终于把xmos的硬件给弄出来了,后面的事情一步一步来吧。

芯片在哪里买的啊?具体型号是多少?我看淘宝上都没有卖芯片的。

网友:
谁知道XMOS芯片的最便宜的是什么型号?价格是多少?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芯片在哪里买的啊?具体型号是多少?我看淘宝上都没有卖芯片的。

这个得直接找代理拿了,U8的批量价格是8~9美金左右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得直接找代理拿了,U8的批量价格是8~9美金左右。

是不是固件与开发环境都是开源的?怎么玩的,介绍一下啊。

楼主:
到xmos的官网注册个帐号就可以下载包括开发工具、源码和文档在内的资料了。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到xmos的官网注册个帐号就可以下载包括开发工具、源码和文档在内的资料了。 ...

好的,感谢。你的板还有多吗?可否转让一块给我?包含芯片。其它的可以不用焊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好的,感谢。你的板还有多吗?可否转让一块给我?包含芯片。其它的可以不用焊接。 ...

板子上的绝大部分阻容器件都是0402封装的,手工焊估计搞不定。这边的调试样板都是蹭朋友的加工厂来焊接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板子上的绝大部分阻容器件都是0402封装的,手工焊估计搞不定。这边的调试样板都是蹭朋友的加工厂来焊接。 ...

0402用助焊油加热风枪没问题的。兄弟有多的吗?搞一块给我玩玩啊。

楼主:
嗯,等下批加工的PCB吧。这次打样的10 PCS样板都上线加工好了。但要声明一下,这个不得用于商业用途喔! 这边还指望用这个来凑购买商业驱动所需的银两呢。 XMOS没有DSD的话,还如不直接玩CM6631A呢,物料成本要低很多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嗯,等下批加工的PCB吧。这次打样的10 PCS样板都上线加工好了。但要声明一下,这个不得用于商业用途喔! 这 ...

用别人xmos驱动的vid,pid不行吗?自己买费钱,又有期限限制。

楼主:
这些驱动都是有严格的版权声明的,打擦边球的操作容易引火上身,还是不碰为妙。在没搞到正式版的商业驱动之前,先用试用版的商业驱动将就着吧,就是要忍受驱动到期后每隔一段时间就Beep一下的烦恼吧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些驱动都是有严格的版权声明的,打擦边球的操作容易引火上身,还是不碰为妙。在没搞到正式版的商业驱动之 ...

啥时候有板子,我也想搞个xmos玩玩

网友:
http://www.xiami.com/song/1772625944?spm=a1z1s.6659513.0.0.kjG99k
http://www.xiami.com/song/1772625946?spm=a1z1s.6659513.0.0.HcZ8ba
我迷上这2首歌了,找来找去没有无损的
额额额,回复错了

网友:
最近也要研究XMOS,买了佛山佬的一张老子卡,先来试试,此帖持续关注中,希望能参与进来

网友H:
XS1-L01A-TQ48这个也能做的??我还以为只有那个BGA哪一款IC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XS1-L01A-TQ48这个也能做的??我还以为只有那个BGA哪一款IC呢

这个貌似芯片没有集成USB的,要单独外挂USB芯片

网友:
话说,XMOS这么强大,用来做便携式播放器,应该很爽吧,

网友(2015-07-11):
这么久了XMOS的兄弟板子出来了没

网友D(2015-11-19):
现在进展如何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现在进展如何?

板子早就已经调好了,但发现有兴趣玩这个的人太少了,原来的计划只能搁置了。

网友D:
本来想做个多输入多输出的I2S板子,一直没做,故有此一问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本来想做个多输入多输出的I2S板子,一直没做,故有此一问

多输入多输出的还不如考虑一下CM6631A的芯片,自带独立两路I2S输入、两路I2S输出、一路SPDIF输入和一路SPDIF输出,而xmos常见的U8芯片只有共享信号的一路I2S输出和输入,SPDIF也只能配置成一路输出或者输入。

网友(2016-03-18):
楼主的板子还有吗,  我向跟你买一块来玩玩.

网友:
正打算弄这个

网友(2016-05-06):
我想参加,有PCB和原理图吗?我去打一块板玩玩!

网友I(2016-10-12):
引用 网友C:
这个有兴趣,现在用着CM6631A做USB转I2S接口,只有I2S可以支持ASIO驱动 IN/OUT,SPDIF不行,而且ASIO驱动也 ...

你是用网上现成的6631A固件吗?这种固件是不是DAC型号限定死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你是用网上现成的6631A固件吗?这种固件是不是DAC型号限定死了?

是网上的固件,但是怎么可能会限定死,出来的只是IIS信号,跟你用什么DAC么有任何关系。只要你的DAC能够满足IIS标准就行。

网友(2017-12-03):
楼主,xmos进展的怎么样了?想搞一下,4输入4输出是否能实现呢?驱动管网的免费驱动行吗?买的话多少钱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一直有在弄这个。。。。
驱动有点贵,别的都还不错。

xmos玩的什么程度了,现在想搞一个4入4出的声卡,能实现吗?驱动需要花钱吗?搞电子的,需要多长时间能够搞定这个东西?怎么下手,步骤,,请大牛指点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板子早就已经调好了,但发现有兴趣玩这个的人太少了,原来的计划只能搁置了。 ...

有板子的话,给我留一块,买也可以啊,还有凑量的活动,我算一个啊

网友(2019-11-27):
想买个XMOS支持I2S输入输出的板子都不知道哪里可以买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