正在做温度相关的设备,请教校验用的相关仪器仪表

楼主(2015-03-18):
如题,温度范围为环境温度,-20~60度。如果产品显示精度为0.1度时,要用什么级别的温度计来校正?如果显示精度为0.01度时又要什么级别的仪器校正?最好能给个普通和高端点的两种仪器的价格参考下。接触这块不深,精度和分辨率有些搞不清,大家见谅了 。
图片与主题无关 ,我知道没图就没人进。

网友A:
KEITHLEY2700+7700,可监测20路温度变化,根据测量情况 配不同等级的温度探头/传感器

网友:
很有吸引力啊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KEITHLEY2700+7700,可监测20路温度变化,根据测量情况 配不同等级的温度探头/传感器 ...

多谢。不过想用专业仪器,而不是万用表形的

网友:
发图不留种菊花万人捅,你知道的

网友B:
http://www.beamex.cn/products/MC5.html这个是高端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http://www.beamex.cn/products/MC5.html这个是高端的

大概多少钱咧

还有这个,“1年不确定度”是怎么个意思?精度还是误差什么的?“最高 0.06°C”是不是说只能精确测量得到0.1度以上的有效数据?
温度(1年不确定度):
最高 0.06°C(RTD 测量)
温度(1年不确定度):
最高 0.10°C(TC 测量)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大概多少钱咧

还有这个,“1年不确定度”是怎么个意思?精度还是误差什么的?“最高 0.06° ...

这个表一年校准一次,表内有计算日期的,我只用过比这便宜的MC2,当时价格是14K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表一年校准一次,表内有计算日期的,我只用过比这便宜的MC2,当时价格是14K。 ...

我这边也是用MC2
不过很久没有校验了
用万用表量输出信号还是比较准的
不过好像里面有个反馈的电阻很容易烧
我两个MC2都是坏里面的电阻,换一个就好了

网友:
这么高的精度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