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0米的距离如何拉网线?

楼主(2015-03-18):
公司刚搬到了新的办公地点,这个地点原有的网络太慢了,无法正常办公,于是向联通申请了单独的10M带宽的ADSL网络,联通的设备和办公室直线距离有70米左右的距离,这70米需要自己来布线,如何才能保证布线的质量?用什么类型的网线?超五类线还是六类线?网线是不是超过80米以后衰减的特别厉害?中间需不需要加什么设备?(网络和电话是需要公用一根网线的)

网友A:
直接布线就行。如果不放心的话,中间加个交换机呗。
100米之内。应该够了吧? 10M普通以太网没啥问题。不放心的话,观察一些丢掉多少错帧。

网友:
70米可以直接布的,像楼上说的,不放心,小型的加个交换机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接布线就行。如果不放心的话,中间加个交换机呗。

用超五类线还是六类线?直线距离是70米,实际布线可能要差不多80米,加交换机的话,需要加什么样的交换机?网络是10M带宽的ADSL+电话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用超五类线还是六类线?直线距离是70米,实际布线可能要差不多80米,加交换机的话,需要加什么样的交换机 ...

哈,尽量用6类的吧。80米,没问题。普通交换机即可。都支持10M模式的。

网友A:
是电话线拨号那种? 为啥不延长电话线呢? 就是把联通的设备移到近些的位置。

网友A:
数字信号,没啥衰减不衰减的。线缆不好的话,可能出现一些错误帧。

网友:
直接网线拉。

网友:
100M的线就好了。

网友B:
实际测试80米网线,在村里面从我邻居家的路由接到我接到我家,完全识别不出来,我在我这边又加了一个路由器,效果杠杠的。

网友C:
ADSL直接延长电话线啊,用网线浪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电话线拨号那种? 为啥不延长电话线呢? 就是把联通的设备移到近些的位置。 ...

联通的设备间在那里,无法移动,我说的距离都是在室内的,所以剩下的距离需要自己来布线,六类线的话有推荐的品牌吗?要好一些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数字信号,没啥衰减不衰减的。线缆不好的话,可能出现一些错误帧。

没有衰减?为什么刚才这里的网管说有衰减呀?

网友D:
可以上带光端口的交换机,现在光纤也不贵了

或者买2个光纤转网口的设备,一头是光纤另外一头是网口,大概才80块钱一个100M的速度的。光纤价格是1块钱一米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实际测试80米网线,在村里面从我邻居家的路由接到我接到我家,完全识别不出来,我在我这边又加了一个路由器 ...

现在买网线的水太深
首先有纯铜和铜包铝之分,就算纯铜的还要看有没有缩水
据我所知,现在能达80%的都算厂家有良心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ADSL直接延长电话线啊,用网线浪费

不考虑成本,主要是要保证稳定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联通的设备间在那里,无法移动,我说的距离都是在室内的,所以剩下的距离需要自己来布线,六类线的话有推 ...

网线? 水很深的。品牌的话,别太在意了。质量好即可。越大牌,越容易假货。
线找根网线试试,然后再布线。

网友:
用电力猫吧,通过电力网络传输网络信号,我们公司有做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可以上带光端口的交换机,现在光纤也不贵了

或者买2个光纤转网口的设备,一头是光纤另外一头是网口,大概 ...

用光纤的话,电话的线路如何过来?

楼主:
六类网线有没有人用过?什么品牌的好一些?

网友F:
ADSL网络能达到10M?不是说电话线的ADSL网络最高支持4M而已吗?

网友:
你要不就去买个stp的线,现在市面上用的基本上都是utp的。stp的线是带屏蔽的,或许会少点丢帧和干扰。。。。

网友:
纯铜的布过120米的,正常使用没有问题,不过现在的材质正像楼主所说,假的劣质的横行,在国内想找个真正有良心的厂家太难

网友:
当时买的是户外线,带屏蔽的,下载上网都还可以

网友:
超5类线缆能直接支持到115米,再长距离就需要加中继或者交换设备了。屏蔽的线缆肯定比没有的好一些。

网友:
一次性布两条六类

网友:
网线效果不好,我们公司接了不到100米,不好用,后来改用光纤收发器,完美搞定。X宝上大把卖的,不到200就能搞定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用光纤的话,电话的线路如何过来?

通常情况下电话也不可能走网线过来的吧

电话另外拉电话线,网线单独,肯定的这样搞。

你要是说的ADSL是走的这个电话线过来的话,那还在这里问网线的问题干嘛,直接拉电话线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买好一点的超五类线直接连。保证没问题。   以前拉过200m 保证10M速度没问题。

网友:
10M直接布线都没有问题,怕不行的话在中间预留一个点插交换机的线,一个tp-link也就几十元,电话可以利用空闲的网线芯线,有4根芯线就可以,10m没有问题的,厂里都是这样布线。

网友:
不知网线里面的电话使用什么协议,要速度的话可以用光纤,两端用光纤转千兆以太网的设备;
省事也可以用正品的6类线,80米百兆没问题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通常情况下电话也不可能走网线过来的吧

电话另外拉电话线,网线单独,肯定的这样搞。

联通的人说是八芯的网线,其中四根走网络,另外两根走电话,六类线应该比超五类好一些吧?水晶头一样吗?京东上自营的网线应该可以吧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联通的人说是八芯的网线,其中四根走网络,另外两根走电话,六类线应该比超五类好一些吧?水晶头一样吗? ...

两根电话线直接用线延长,网线买个100M电口155M的光模块光纤延长

楼主:
五类线和六类线的水晶头一样吗?在京东买六类线,有推荐的品牌吗?

网友G:
远距离时光纤比网线便宜,还不怕信号不好以及打雷。
买一对光纤收发器。单模的要两根光纤,一发一收。
多模的一根即可,几百米距离用多模的就好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五类线和六类线的水晶头一样吗?在京东买六类线,有推荐的品牌吗?

六类的水晶头是压线针双层的,五类是单层的,但不管哪种网线 哪种水晶头 都是可以通用的

网友:
还是用光纤好,电话线直接拉过去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现在买网线的水太深
首先有纯铜和铜包铝之分,就算纯铜的还要看有没有缩水
据我所知,现在能达80%的都算 ...

岂止这点区别,外皮有全新料,回收料,屏蔽有64编,128编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远距离时光纤比网线便宜,还不怕信号不好以及打雷。
买一对光纤收发器。单模的要两根光纤,一发一收。
多模 ...

走线是在室内,不用考虑打雷的问题吧,光纤的接头不好做吧,现在打算买一捆100米的六类线,京东上的秋叶原的不知道质量怎么样

网友H:
别折腾网线了,除非能找到质量合格的网线和水晶头,还要有比较好的交换机。

公司的交换机/路由器如果能接光纤,或者能插模块的,直接交换机接光纤,机房一端用光端机,如果是只能插网线的交换机/路由器,两边各加一光端机。

电话也有光端机,有1/2/4/8/16等多路可选,根据需要买一套,机房和公司各放一个,电话问题也解决了。

光纤买一根4芯带护套的,加上尾纤、接续盒、设备和施工费用等,和用带护套网线成本差不多,但稳定性和带宽就不是网线能比的了,而且还不一定能买的到合格的网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别折腾网线了,除非能找到质量合格的网线和水晶头,还要有比较好的交换机。

公司的交换机/路由器如果能接 ...

网线不需要带护套的,是在吊顶里面走线,都是室内,走线环境很好的,就是距离有些长,光纤实在是有些搞不定,还是考虑京东上的六类线吧,直接买一捆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ADSL网络能达到10M?不是说电话线的ADSL网络最高支持4M而已吗?

10M好像是上限,不给再提速了,我家就是8M+2M,8M上网,2M给iTV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走线是在室内,不用考虑打雷的问题吧,光纤的接头不好做吧,现在打算买一捆100米的六类线,京东上的秋叶 ...

那好像是深圳秋叶原,不是日本的。

其实随便买个纯铜网线就行了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网线不需要带护套的,是在吊顶里面走线,都是室内,走线环境很好的,就是距离有些长,光纤实在是有些搞不 ...

不用护套用光纤就更简单了,买带头的光纤,两芯的,100米一根,两端光端机,一根光纤接网络,一根光纤接电话,比用网线便宜的多,还不会出问题。

网友:
单模光纤收发器 + 光纤

这个效果没问题的。

一个光纤收发器也就 一百块钱。距离可以非常远了, 还没衰减, 光纤还便宜。

收发器 *2  = 200
光纤: 100米 * 0.4 =  40

和网线的成本差不多哦

网友:
网线, 我都是直接找装电信宽带的师傅要的, 价格是市场价的一半, 质量刚刚的

网友:
楼上有说用光纤的,但是这玩意有问题,自己也不好换头。
我邻居几个月换了一次光纤头,我自己家一年多换了一次,都是电信入户线的接头,也没人动,反正莫名其妙就挂了。

网友:
超5屏蔽绰绰有余

网友:
优质网线 直接拉过去就行。  不用担心, 架空要考虑相关措施。

优质网线定义就是 符合超5类标准的网线。不是市面上买的那种0.5元/米的 超细的含铁的网线。

如果网线达标,设备达标,120米也是没问题的。

网友:
我布过类似的,就是用光纤,电话用光纤里的抗拉铁丝,电话足够了。

网友:
1.如果是电话线,直接把电话线拉过来,再接ADSL 2.如果是网线,就用六类线,中间接一个交换机.

网友I:
不要加交换机,加了我觉得反而不好,至于网线,我常年的经验70米是一定要用好的网线的,倒是不超几类的问题,同样是超五类质量差别可是很大的,你要是不差钱的话可以用好一点的超五类网线,要正宗的不要杂牌的,我用过TCL带屏敝的就不错,其实屏敝不屏敝无所谓,还是要讲究一下线径的。这款网线我做过测试140米,用软件测试很不错的

还有压线方式,一定要用标准方法压接,否则超30米就不行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不用护套用光纤就更简单了,买带头的光纤,两芯的,100米一根,两端光端机,一根光纤接网络,一根光纤接 ...

光端机?需要接电的吧?光纤的接头自己也做不了呀?光纤也能转电话线吗?

网友J:
直接换光纤。请专业的公司拉一条光纤,光纤的两头有光纤收发器,光纤里面一般芯比较多的,常用2芯,备用2芯。
如果省钱的话,拉2条质量好的网线就行了,一条用,还有一条备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不要加交换机,加了我觉得反而不好,至于网线,我常年的经验70米是一定要用好的网线的,倒是不超几类的问题 ...

我打算用京东上的秋叶原的六类线,100米375元,不知道行不行?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直接换光纤。请专业的公司拉一条光纤,光纤的两头有光纤收发器,光纤里面一般芯比较多的,常用2芯,备用2芯 ...

这点距离用光纤不合算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直接换光纤。请专业的公司拉一条光纤,光纤的两头有光纤收发器,光纤里面一般芯比较多的,常用2芯,备用2芯 ...

还是打算拉六类线,六类线应该会比超五类的好一些吧

网友I:
引用 楼主:
我打算用京东上的秋叶原的六类线,100米375元,不知道行不行?

我刚才说的TCL的屏敝超五类网线价格也在3.75元左右,你说的这个牌子一般用在信号线上,我也没用过。
基本上拿到手感觉很粗,那基本上就没问题了(外径和内径都粗,主要还是铜丝),当然压接上会稍困难一点,还有水晶头,一个好的水晶头也是要4块多哦。基实差一点也能用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光端机?需要接电的吧?光纤的接头自己也做不了呀?光纤也能转电话线吗? ...

光端机需要插电源,机房都有电源吧。

光纤买成品单模光纤线,两端带头的,很多都是轻凯装的,最贵的100米也不会超过300块钱,一般每米是0.4-1元。

电话、网络、视频都能转光纤,光端机也很便宜,而且网速会比长网线要好,误码率低。

用6类线、6类的水晶头或质量好的5E线、质量好的水晶头,这么长距离成本不一定比光纤便宜。

网友:
5毛钱一米的网线 200米 10M 直接拉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(没问题)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我刚才说的TCL的屏敝超五类网线价格也在3.75元左右,你说的这个牌子一般用在信号线上,我也没用过。
基本 ...

你说的那个tcl的超五类线在京东上面有卖的吗?水晶头需要配什么样子的?

网友K:
正规网线很好买的,上面的都是外行,铜包钢也好,铜包黄铜也好,铜包铝也好,非电解铜也好,线径不够也好,你拿个万用表就足够了。百度下标准网线电阻率,然后到店里跟他直说要正规网线,然后电阻档一量,那些水货完全没抵抗力啊,卖网线的不可能会没正品的,放心去本地市场买吧,5类足够了,要什么6类啊,浪费钱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正规网线很好买的,上面的都是外行,铜包钢也好,铜包黄铜也好,铜包铝也好,非电解铜也好,线径不够也好, ...

去本地市场买?万一买不好,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?六类线应该比五类线好一些吧

网友:
100米内,用超5类的没有问题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去本地市场买?万一买不好,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?六类线应该比五类线好一些吧 ...

哪买都一样,除非你舍得花钱,合格的网线肯定贵,合格的水晶头也不好买。

网友L:
楼主现在就是对于是否可靠拿不准,这只有两个办法,让专业公司做或把装备提高一个等级留出足够的富余量。

楼主:
谁能给推荐个京东上好的超五类线或者六类线的品牌呀,还有水晶头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谁能给推荐个京东上好的超五类线或者六类线的品牌呀,还有水晶头

我在京东上买不到一种好用的水晶头,销量最高的,最贵的都不好用,全是垃圾,有的还不如市场上那些1元1个的。

刚才在某宝上搜了一下,成品皮线光纤,100米才40元,还是做好头的,联通电信FTTH用的那种入户光纤。

网友:
一般情况下没事,我之前曾经拉了200米网线,也没感觉慢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楼主现在就是对于是否可靠拿不准,这只有两个办法,让专业公司做或把装备提高一个等级留出足够的富余量。 ...

用六类线算提高一个等级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我在京东上买不到一种好用的水晶头,销量最高的,最贵的都不好用,全是垃圾,有的还不如市场上那些1元1个 ...

做好头的是拿回来不需要自己再做任何处理,插上直接就能用是吗?电话线和网线都走的话,是不是需要两根光纤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做好头的是拿回来不需要自己再做任何处理,插上直接就能用是吗?电话线和网线都走的话,是不是需要两根光 ...

对,把光纤拉好,插到光端机上,光端机用一根短网线插到交换机上,接上电源就能用。拉光纤的时候注意不要折死弯。
网线和电话线各一根光纤,如果拉线不方便,可以买2芯的尾纤,也是带头的,稍微贵一点。
电话光端机可以买4端口的,2个口用,2个口预留,4口和2口的价格没差多少。
光纤有两种头,一种SC头,方的,直接插,一种FC头,圆的,要拧一下,光纤和光端机保证同一种接头就行,SC头比较常用。

网友K:
引用 楼主:
去本地市场买?万一买不好,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?六类线应该比五类线好一些吧 ...

你拿个万用表,标准要求100米单芯电阻不超过9.5欧姆,超过你不买就得了,没你想的那么复杂的。。水晶头直接让店里压好就是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实际测试80米网线,在村里面从我邻居家的路由接到我接到我家,完全识别不出来,我在我这边又加了一个路由器 ...

为啥加了个路由就能识别出来,到了终端,信号不是一样衰减了么?

网友:
70米直接布吧,最长100米的试过,只要不和强电一起走或是布线时路过强干扰源,一般没问题。再不行,也可以用STP线。不建议电话线和网线在同一根线里走,特别是长距离的。可以用普通双绞线加网线进行布线。

楼主:
最后在京东上选择了超五类的线,先买回来试试吧

网友:
学习了,正好马上要布线

网友:
之前x宝买的最便宜的网线200米,什么都没琢磨就连上了,结果信号丢失的厉害,剪短成50米,感觉对网速影响不大,70米就不知道如何,如果不放心在中间加一级交换机,问题应该不大

网友:
100M的网速,只要用5类线就可以了。以太网布线有个规则,就是水平布线不能超过90米,链路总长度不能超过100米。你若是真的有钱没处花,可以考虑屏蔽双绞线。
对于你这个外链速度,中间的网线再好也是浪费。不到100M的距离,搞什么光纤收发器都是瞎胡闹。
你若喜欢千兆的速度,用6类线和相应的水晶头和墙插之类,6类线路要求永久线路90M距离,6类千兆要求必须接交换机,不允许使用hub转接。6类线的典型特征是内部有塑料支架。
你若喜欢万兆的速度,用7类线和相应配件,7类线是全部屏蔽的,不仅每对线有屏蔽,还有总体屏蔽层。

PS:我家上网都是10M,公司上网都是3大运营商(联通、电信、移动)的3条光纤接入负载平衡,你们公司实在是太屌丝了

网友:
又可以学习了

网友:
用无线,如果可视的话无线还是相当稳定的,两个ubnt的网桥正版四五百一个稳定的很

网友:
只要是纯铜,铜心0。3都无问题!!!

网友:
100米可以直接布,如果觉得不保险就用6类

网友:
建议光纤方式连接数据,室外光纤选两钢芯的,电话就利用钢芯传输,不过电话线路注意防雷。

网友M:
成功搞过的人路过,我这边10m的网,同一根线还走了电话线。

网友:
光纤收发器一对,外加成品光纤线足量。合计费用在300元左右。

此法稳定!!!

莫元给我。

网友:
ADSL直接拉电话线就行了,大不了自己买个modem也就几十块。

网友:
曾经专业做过网络设计布线。
这个情况最简单的是撤电话线到你那边。

如果扯网线也没有任何问题,用质量合格的普通网线,丢包率几乎为0,主要以下几项即可。
1.网线请选合格品,这么点线,买正品安普最好,超五类的就行。不过安普假的很多,不能确定真假的话,买纯铜足0.5线径的超五类线。如果是工厂,有强电磁干扰,买带屏蔽的网线,单端接地。
2.如果走室外或者埋地,最好买室外线(黑色厚外皮的)
3.网线头子一定一定选好的,安普的。网线出问题,90%是头子坏了。
4.电话线最好不要和网线做一块,电话摘机的时候有点干扰。不过问题不大。

网友:
5.中间不用加任何设备

网友:
我现在用的网络至少110米超5类线,很稳定的

网友N:
引用 网友K:
你拿个万用表,标准要求100米单芯电阻不超过9.5欧姆,超过你不买就得了,没你想的那么复杂的。。水晶头直 ...

我在京东买的纯铜五类网线,好像是胜为,单芯1米0.5欧姆,没错就是0.5。拉了短24米,12欧姆。用四位半万用表量的,数值可靠,不过距离短跑100M倒也问题。

网友:
100米不到搞个无线网桥就行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现在买网线的水太深
首先有纯铜和铜包铝之分,就算纯铜的还要看有没有缩水
据我所知,现在能达80%的都算 ...

曾经买过铜包铁的,郁闷到家的。是一家比较熟悉的五金让老板娘推荐的,我真傻,信了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没那么复制,直接布一点问题没有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六类网线有没有人用过?什么品牌的好一些?

我用过,3M的,武汉交货含税价820,D-LINK的,武汉交货无税价740,

劝你别用六类线,超五的头子打不进去,非要买专用六类头,头子贵还不好打,尤其是D-LINK的二段式水晶头,我开始打没掌握技巧几乎40%失败,头子也贵,一个¥2.5,真心耗不起。

你这个布线距离不超过水平干线系统要求的90米以内,因此超五信号绝对好,如果你用我的材料,绝对没问题。

我们的材料都是合规的国标线材,这么多年和供货商合作,水货的早剔除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M:
成功搞过的人路过,我这边10m的网,同一根线还走了电话线。

看来我和你的应用场合很相似,我也是在网线中走电话线,昨天已经在京东上定了100米的山泽的超五类线,现在等着京东给我送货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我在京东买的纯铜五类网线,好像是胜为,单芯1米0.5欧姆,没错就是0.5。拉了短24米,12欧姆。用四位半万 ...

你可以去投诉了,国标9.5欧100米单芯,8芯偏差不超过5%,好的厂家做到8点几欧。

网友O:
LZ似乎已经买了网线了?
不知道是否是屏蔽线,如果是屏蔽线的,需要注意接地,如果接地不好,效果比非屏蔽的还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O:
LZ似乎已经买了网线了?
不知道是否是屏蔽线,如果是屏蔽线的,需要注意接地,如果接地不好,效果比非屏蔽 ...

买的是非屏蔽的,室内走线,在吊顶上面走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买的是非屏蔽的,室内走线,在吊顶上面走

JD上山泽的线买过一根10米的,质量很差,LZ买回来先别拆箱,找出网线两头做好水晶头测试一下网线,确认不丢包再布线。
非屏蔽线布线时要绕开其他电线,有弱电线槽最好走线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