分享:STM32 TIM5 输入捕获PWM周期频率,欢迎拍砖

楼主(2015-03-18):
之前搜索坛里,发现没有STM32输入捕获测量频率的程序,要么就是未解决的帖子。
经过一段时间琢磨,了解了定时器中断触发的原理,根据原子哥的测高电平脉宽的程序,修改了一下,
主要功能就是定时器输入捕获方波的周期,然后通过串口打印信息。
现整理好了工程,上传上来,通过串口显示出来,希望高手拍砖。

楼主:
串口打印的周期和频率值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感觉不错,谢谢楼主分享。

感谢支持

网友B:
我就是来拍砖的,中断根本不用这么麻烦,你的思路是测量两次相减。如果你知道有个从模式叫做reset或者你可以去看下参考手册给出的测量PWM的办法,就知道怎么全自动测量脉冲的周期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我就是来拍砖的,中断根本不用这么麻烦,你的思路是测量两次相减。如果你知道有个从模式叫做reset或者你可 ...

定时器的从模式reset该如何配置,能给个参考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定时器的从模式reset该如何配置,能给个参考吗?

void Tmr3_Config(void)
{
      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mrBaseInitStructure;
  TIM_ICInitTypeDef  TIM_ICInitStruct;

        Tmr3_GPIO_Config();

  /* 开启定时器3的时钟 */
        RCC_APB1PeriphClockCmd(RCC_APB1Periph_TIM3,ENABLE);

        /* 为定时器3设置内部时钟为计数源 */
        TIM_InternalClockConfig(TIM3);

        /* 定时器设置为向上计数模式 */
        TIM_TmrBaseInitStructure.TIM_CounterMode = TIM_CounterMode_Up;
        /* 定时器的周期设置 */
        TIM_TmrBaseInitStructure.TIM_Period = 10000-1;
        /* 分频系数为7200 */
        TIM_TmrBaseInitStructure.TIM_Prescaler =  7200-1;
        /* fDTS的分频系数 */
        TIM_TmrBaseInitStructure.TIM_ClockDivision = TIM_CKD_DIV1;
        /* 设置定时器3时基 */
        TIM_TimeBaseInit(TIM3,&TIM_TmrBase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TIM_SelectSlaveMode(TIM3,TIM_SlaveMode_Reset);

        /* 设置通道1为输入通道 */
        TIM_ICInitStruct.TIM_Channel =  TIM_Channel_1;
        /* 关闭滤波器 */
        TIM_ICInitStruct.TIM_ICFilter = 0x0;
        /* 设置触发源为上升沿 */
        TIM_ICInitStruct.TIM_ICPolarity  = TIM_ICPolarity_Falling;
        /* 触发源分频系数为1 */
        TIM_ICInitStruct.TIM_ICPrescaler = TIM_ICPSC_DIV1;
        /* 选择通道1为触发源 */
        TIM_ICInitStruct.TIM_ICSelection =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;
        /* 设置定时器3通道1为输入 */
        TIM_ICInit(TIM3,&TIM_ICInitStruct);

        /* 设置通道2为输入通道 */
        TIM_ICInitStruct.TIM_Channel =  TIM_Channel_2;
        /* 关闭滤波器 */
//        TIM_ICInitStruct.TIM_ICFilter = 0x4;  //不用进行设置
        /* 设置触发源为上升沿 */
        TIM_ICInitStruct.TIM_ICPolarity  = TIM_ICPolarity_Rising ;
        /* 触发源分频系数为1 */
        TIM_ICInitStruct.TIM_ICPrescaler = TIM_ICPSC_DIV1;
        /* 选择通道1为触发源 */
        TIM_ICInitStruct.TIM_ICSelection = TIM_ICSelection_IndirectTI;
        /* 设置定时器3通道1为输入 */
        TIM_ICInit(TIM3,&TIM_ICInitStruct);

        /* 重置模式设置通道2为触发源 */
        TIM_SelectInputTrigger(TIM3, TIM_TS_TI2FP2);
        /* 配置定时器通道2的中断 */
        TIM_ITConfig(TIM3,TIM_IT_CC2,ENABLE);
        /* 开启定时器3 */
        TIM_Cmd(TIM3,ENABLE);
}

网友(2017-08-28):
很好,不过,中断函数不用处理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