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一个50mV左右电压基准源电路

楼主(2015-03-18):
在热电偶采集中我们使用AD7712直接采集电压的方式读取温度,但设计到50mV的校准,有没有什么简便的方式产生稳定可靠的50mV信号呢?

网友A:
工程师,毫伏mV跟兆伏MV要区分清楚
几十毫伏的信号,不在前级放大再采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工程师,毫伏mV跟兆伏MV要区分清楚
几十毫伏的信号,不在前级放大再采吗 ...

没有,研华的ADAM-4018也是直接采集的,使用AD内部的增益。现在的问题是需要去校准0-50mV的采集,50mV的校准信号不好找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没有,研华的ADAM-4018也是直接采集的,使用AD内部的增益。现在的问题是需要去校准0-50mV的采集,50mV的 ...

直接去买个“过程校验仪”。输出多少mv可设定。

网友:
分压,缓冲拿高位表测量记录好就是参考了

网友:
弄个431之类标准基准,输出端电阻分压,然后接个R2R运放射随,不就成了么。要精度选IC就行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