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推荐一种测量体温的方法,或者传感器。

楼主(2015-03-18):
最近在弄一个测量体温的小项目,但是找了好久找不到比较好的测量体温的传感器,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法,测量误差在0.1度左右吧,最怕就是因为外界温度弄到测量的误差会变大。

楼主:
我看到了,但是好像是非接触的,而且好像误差很难控制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看到了,但是好像是非接触的,而且好像误差很难控制

接触式的啊  pt1000怎么样

网友:
冰毯机用的体温探头好像就是个热敏电阻。

网友B:
村田由热敏电阻0.1摄氏度。TI有集成的 LMT70楼主可以看下,都比较合适。另外楼主不是做可穿戴设备吧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村田由热敏电阻0.1摄氏度。TI有集成的 LMT70楼主可以看下,都比较合适。另外楼主不是做可穿戴设备吧 ...

楼上比较专业啊,村田什么型号的热敏电阻能做到0.1摄氏度?是全温度范围,误差有多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上比较专业啊,村田什么型号的热敏电阻能做到0.1摄氏度?是全温度范围,误差有多大? ...

翻了一下邮件,貌似被删了,找村田的人问问吧,他们推出来就是为了测量人体的温度的。

网友:
现在买的体温计里面的探头可以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村田由热敏电阻0.1摄氏度。TI有集成的 LMT70楼主可以看下,都比较合适。另外楼主不是做可穿戴设备吧 ...

差不多的。(过了清明再说~~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接触式的啊  pt1000怎么样

这个好像是测环境的吧。。

网友D:
楼主直接买个监护仪的体温探头呗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差不多的。(过了清明再说~~)

同行握个抓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楼主直接买个监护仪的体温探头呗

玩玩还可以

网友:
测量体温MLX90615吧, 环境和物体温度。    ±0.1 你说的就是这个系列的吧。

90614 测温 380°  偏工业了。   还有 90616  温度范围 1030℃     热电堆 90620  90621 .

网友(2019-12-11):
引用 网友D:
楼主直接买个监护仪的体温探头呗

好像都是两线的,估计精度不高。

网友(2020-02-25):
现在可以用CT1711接触式的,可以直接接触皮肤,而且通过致敏、刺痛认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