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TMEGA32U4 提示编程模式错误 请高手帮看熔丝位

楼主(2015-03-18):
第一次下载ProgISP1.72未报错,下载完成后再点击下载提示“进入编程模式错误,请坚持编程器与目标板的连线是否正确”,请高手帮看看熔丝位是不是有问题

网友:
SPIEN功能掉了

楼主:
SPIEN=0才能使用SPI下载程序吧?

网友:
建议用官方的AVR STUDIO4编程
至于ISP,JTAG工具,莫大这里就有售,推荐AVR Dragon