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GT最新MCU LGT8F328D/LGT8F168D/LGT8F88D/LGT8F48D

楼主(2015-03-18):
功能概述
 高性能低功耗 8 位 LGT8XM 内核
 高级 RISC 构架
131 条指令, 80%以上为单周期执行
32x8 个通用工作寄存器
16MHz 工作时最高可达 16MIPS 的执行效率
内部单周期乘法器(8x8)
 非易失程序与数据存储空间
4K/8K/16K/32Kbytes 片上可在线编程 FLASH 程序存储器
512/1K/1K/2Kbytes 内部 SRAM
可编程 E2PROM 模拟接口,支持字节访问
全新的程序加密算法,保证用户代码安全
 外设控制器
两个具有独立预分频器的 8 位定时器,支持比较输出模式
一个具有独立预分频器的 16 为定时器,支持输入俘获和比较输出
内部 32KHz 可校准 RC 振荡器实现实时计数器功能
最多可支持 6 路 PWM 输出, 可编程死区控制
8 通道 12 位高速模数转换器(ADC)
两路模拟比较器(AC),支持来自 ADC 输入通道的扩展
两路固定增益运算放大器(OPA), 可作为 ADC/AC 的前端输入
内部 1.25V/2.56V ±1%可校准参考电压源
两路 8 位 DAC,可用于产生参考电压源
可编程看门狗定时器(WDT)
可编程同步/异步串行接口(USART)
同步外设接口(SPI), 可编程主/从工作模式
可编程双线串行接口(TWI), 兼容 I2C 主从模式
 特殊处理器功能
SWD 双线调试/量产接口
外部中断源与 I/O 电平变化中断支持
内置上电复位电路(POR)与 3 级低电压检测电路(LVD)
内置 1%可校准 32MHz RC 振荡器
内置 1%可校准 32KHz RC 振荡器
外部支持 32.768KHz 以及 400K~20MHz 晶振输入
 I/O 与封装
QFP32L (最多可提供 30 个 I/O)
SSOP28/24/20/16
 工作环境
工作电压: 1.8V ~ 5.5V
工作频率: 0 ~ 20MHz
工作温度: -40C ~ +85C
HBM ESD: 4000V+

网友:
这个好,不知道价格几何,啥时可以零售

网友:
外设多了不少

网友A:
这个不错, 有时间先搞几个样片玩玩

网友B:
TQFP32封装怎么没有,搞个兼容的脚那就好了。

网友C:
带运放和比较器这个好,TIMER也强大了,功能上可以匹敌STM8了,不知道价格如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带运放和比较器这个好,TIMER也强大了,功能上可以匹敌STM8了,不知道价格如何。 ...

这些国产的MCU,价格要比STM8S 高很多,8Kflash SSOP24 封装的应该在2.5元以上。

网友:
楼主哪弄到的消息。

网友:
官网上没看到呀。

网友:
再能有个双路UART就更好了。一路串口经常不够用。

网友D:
仿真和下载接口像STM8那样简洁就更好了。

网友:
终于支持5V了,然后SO-8封装没了,有点遗憾,仍然不是俺的菜

网友:
不错的芯片,5V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仿真和下载接口像STM8那样简洁就更好了。

SWD接口 3根线   够不够简洁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TQFP32封装怎么没有,搞个兼容的脚那就好了。

TQFP和QFP封装一样,就是TQFP薄一些,不知道你是不是对封装高度有要求啊?    管脚嘛 是兼容的,当然做了些优化处理。

网友:
LGT8F88A的下载器能不能用呀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带运放和比较器这个好,TIMER也强大了,功能上可以匹敌STM8了,不知道价格如何。 ...

价格嘛  欢迎来电垂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不错, 有时间先搞几个样片玩玩

欢迎来搞!

网友E:
现在很多都从avr转stm了.

网友:
关注一下,官网没看到规格书

网友:
关注一下,现在关键还是看其价格和供货情况

网友:
还有两路8位的DAC,不错啊

网友:
不错,外设功能看样子挺强,有价格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现在很多都从avr转stm了.

把他们都叫回来!

网友F:
不错,顶个。

啥时候能有个脚多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不错,顶个。

啥时候能有个脚多的?

下半年吧。

网友:
挺好的,多了一种选择的方案

网友G:
价格几何,比STM8有优势?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价格几何,比STM8有优势?

相同封装 相同flash大小 肯定会有优势的!

网友G:
调试不能跨4k的老问题解决了没?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调试不能跨4k的老问题解决了没?

没有这样的问题啊

网友:
价格怎么样,请版主透露点啊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相同封装 相同flash大小 肯定会有优势的!

这么厉害呀,如果价格真能接近STM8S 那就太好了,必须大力支持,STM8S003F3  8k flash TSSOP20 封装的现在样品价格是1.2元哦。
请问我们这个LGT 的 8k flash,Tssop20 封装,能接近在这个价格吗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H:
这么厉害呀,如果价格真能接近STM8S 那就太好了,必须大力支持,STM8S003F3  8k flash TSSOP20 封装的现 ...

同问,8k flash的88D能不能做到STM8S003的水平?比如说10k的量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同问,8k flash的88D能不能做到STM8S003的水平?比如说10k的量。

大师也关注呀,是的,10K 的量,达不到,30K 的量也可以的,不求低价过STM8S003F3,只要接近就算厉害了。期待!

网友:
STM8带晶振的抗干扰能力令人堪忧

网友:
内核好像AVR,外设比AVR强,要是价格与ST一样亲民和透明,购买渠道与ST一样方便,必火!

网友I:
我有一个疑问:举个例子, STM8连续执行3个 NOP  指令,实际消耗的时间并不是3个机器周期, 需要满足一定条件才能保证连续执行n个 NOP 指令消耗n个机器周期   LGT8XM系列是否存在这种情况?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这么厉害呀,如果价格真能接近STM8S 那就太好了,必须大力支持,STM8S003F3  8k flash TSSOP20 封装的现 ...

亲,  STM8S003F3 的flash可是只有100次哦,要比的话也是和STM8S103F3 去比较吧.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我有一个疑问:举个例子, STM8连续执行3个 NOP  指令,实际消耗的时间并不是3个机器周期, 需要满足一定条 ...

一个NOP就是一个机器周期

网友J:
引用 网友H:
这么厉害呀,如果价格真能接近STM8S 那就太好了,必须大力支持,STM8S003F3  8k flash TSSOP20 封装的现 ...

总所周知, STM8S003F3其实并不是真正的FLASH工艺, 他的FLASH只有100多次的擦写寿命,一般FLASH的擦写寿命是20K~100K左右;
我们不便在论坛上公布价格, 但可以肯定相同封装和FLASH容量的MCU,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。 如有需求, 可以直接和我们联系!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我有一个疑问:举个例子, STM8连续执行3个 NOP  指令,实际消耗的时间并不是3个机器周期, 需要满足一定条 ...

我们的FLASH接口控制与STM8不同, 我们手册上写的指令周期数,就是实际运行的指令周期数,没有任何其他条件限制。

网友K:
稍微仔细看了一下,其它还好,就是定时器太少了,就3个,一般应用时基用掉一个,无源蜂鸣驱动用掉一个,应用PWM输出一个,其它的想加个遥控红外解码、无线315解码或多一个PWM输出或多一路捕捉的等等,稍微复杂一点还真用不了。

网友:
希望这回有戏。

到时先搞两个玩玩。

不复杂的东西8bit依然首选。

网友:
没有44脚或48脚封装,用不上了!现在老产品用AVR,新产品STM8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稍微仔细看了一下,其它还好,就是定时器太少了,就3个,一般应用时基用掉一个,无源蜂鸣驱动用掉一个,应 ...

按8bit目前的情况看,外设再做的很“肥”估计不太现实。

按需求选吧。

网友J:
引用 网友K:
稍微仔细看了一下,其它还好,就是定时器太少了,就3个,一般应用时基用掉一个,无源蜂鸣驱动用掉一个,应 ...

定时器其实一共有5个, 手册上的三个是都可以产生PWM的, 另外在OPAC0/1里还有两个8位的定时器,可以产生定时中断。

网友:
可惜没有8脚封装的,某tc的8脚封装贵过8s003,其他便宜的牌子又都是otp工艺

网友:
LGT开始发力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亲,  STM8S003F3 的flash可是只有100次哦,要比的话也是和STM8S103F3 去比较吧.

但是我写一次就够了,差1毛钱都是钱啊~
再说移植和测试还要不少人力成本,没有足够的差价诱惑,哪有动力换啊……

网友:
还有抗干扰提高了没?

网友:
很多时候遇到类似AVR缺货的情况才有改变的压力和动力

网友:
有没有一款可以十路pwm?

网友:
硬件的技术参数何时能出来?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总所周知, STM8S003F3其实并不是真正的FLASH工艺, 他的FLASH只有100多次的擦写寿命,一般FLASH的擦写寿 ...

技术重参数,可老板看价格啊
什么价位都不清楚,怎么向老板推荐嘛

可能是希望根据客户订货量来协商,所以说不方便公布,稍微介绍下大概价位,大家心里好有点数
看看stc把单价印到手册上,好不好用、山寨风这些先不论,知名度是火得一塌糊涂

网友:
是的,有一个参考价比较合适

网友:
阿莫的邮购部还没上架呀,什么时候上架

网友:
手册里有几个地方看不明白,请教:

问题1: ACIF00 ~ ACIF11 这四个标志位在哪里?
问题2: OC0X触发关闭后,如何重新打开?

问题3: 两个比较器应该有两个比较器中断标志吧,共享一个中断向量?
问题4: 两个比较器都能触发TC1捕捉,都使能的话,不是会发生冲突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定时器其实一共有5个, 手册上的三个是都可以产生PWM的, 另外在OPAC0/1里还有两个8位的定时器,可以产生 ...

OPAC0/1里还有两个8位的定时器,中断标志是哪个?比较器中断入口只有一个?

网友:
这里没有全部标出来, 后面更新完善。
缺少的几个中断向量:
0x19: ANA_COMP1
0x1C: OP0_COMP
0x1D: OP1_COMP

2. 只有AC0的输出变化才可以触发T1的capture

网友:
多个USART就好了,经常感觉串口不够用

网友D:
不知LGTSDK Builder啥时候支持这几个芯片。

网友(2015-04-28):
ADC是12位的?确定不是笔误吗?

网友:
pwm可以做到多少位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不知LGTSDK Builder啥时候支持这几个芯片。

最新版已支持  欢迎到官网下载

网友L(2015-06-17):
不知道是否已經量產?哪裏可以買到?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不知道是否已經量產?哪裏可以買到?

量产   官网有联系方式  或者某宝也行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量产   官网有联系方式  或者某宝也行

去找找看,謝謝!

网友M(2015-09-28):
开始关注LGT。
有一个疑问,“内置 1%可校准 32MHz RC 振荡器” “工作频率: 0 ~ 20MHz”,那32M的震荡是用在哪里?
另外,LGT的开发环境和开发工具等的资料,哪里可以找到?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开始关注LGT。
有一个疑问,“内置 1%可校准 32MHz RC 振荡器” “工作频率: 0 ~ 20MHz”,那32M的震荡是 ...

32MHz是内部的主RC, 使用 内部RC时,系统分配至少2分配。
32MHz此时可用于高速定时器。

开发环境与AVR芯片一致。详细信息可以参考www.lgtic.com

网友N:
引用 网友J:
定时器其实一共有5个, 手册上的三个是都可以产生PWM的, 另外在OPAC0/1里还有两个8位的定时器,可以产生 ...

三个定时器产生6路pwm时独立的 吗?

网友J:
引用 网友N:
三个定时器产生6路pwm时独立的 吗?

三个定时器, 有各自的预分频器, 各自有两个独立的比较寄存器,因此相对都可以独立。
但一个定时器产生2路,占空比是独立的。

网友N:
引用 网友J:
三个定时器, 有各自的预分频器, 各自有两个独立的比较寄存器,因此相对都可以独立。
但一个定时器产生2 ...

我还需要一个可以产生中断的定时器做系统时钟,怎样实现?另外有isp自编程功能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我还需要一个可以产生中断的定时器做系统时钟,怎样实现?另外有isp自编程功能吗? ...

看门狗中断

网友:
看们狗的中断时间是固定的!不能按需要修改吧!

网友J:
引用 网友N:
我还需要一个可以产生中断的定时器做系统时钟,怎样实现?另外有isp自编程功能吗? ...

1. 就是用WDT中断, 但WDT中断周期是特定的,但可以选择的范围也比较灵活, 最小1ms, 最大32s, 成倍增加。
2. 如果你不用OPA的自动模式, 还有2个8位的定时器, 没有在文档里公开。 中断号28、29, 可以参考手册的第40页,关于中断向量的描述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1. 就是用WDT中断, 但WDT中断周期是特定的,但可以选择的范围也比较灵活, 最小1ms, 最大32s, 成倍增 ...

是中断号29  30两个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