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485通信事宜

楼主(2015-03-18):
    MAX485ESA,超五类网线,2条拧为一组,A\B共用到4条网线,传输距离500米,80个节点,速率9.6K,请问这样通信有没有问题?会不会出错?

网友:
MAX485不是最多32个节点吗?  终端电阻不要了么...

网友A:
shaoh.12,,楼主是不是达哥?呵呵,,你通信应没有问题,,48是双线,半双工4442是四线,全双工
最大可以做到120个接点。距离做过8-900M没问题

网友B:
2条拧为一组 就不用了,只要用到其中组双绞线就行了,9600没有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haoh.12,,楼主是不是达哥?呵呵,,你通信应没有问题,,48是双线,半双工4442是四线,全双工
最大可以做 ...

嗯,我是上海的阿达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2条拧为一组 就不用了,只要用到其中组双绞线就行了,9600没有问题

对,本身是差分对,就是最合适的,两个拧一下,破坏了双绞,画蛇添足,不可这样。

网友:
2条拧为一组,A\B共用到4条网线?
A/B只需用一组,两条线就可以了,外加一组地线就可以了。

80节点,有点多,你最好要看一下所选的芯片手册,是否支持那么多节点。我用的65BLC184,只能32节点。

网友:
没有尝试过500米

网友C:
485干嘛要用网线,有专门的带屏蔽双绞线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485干嘛要用网线,有专门的带屏蔽双绞线

实际工程施工都是网线的

网友:
80个节点,有点危险,而且还是500米

网友:
80个点要加中继了 距离和速度都没有问题

网友:
呵呵,,,小工程一般是自已的双绞线,,一般正常的工程只给你放网线,头痛是在这了,还要更蛋痛的没有备用,别的公司施工还搞破皮线,通信就头晕。上海参达哥,,我以为是南宁的达哥,大家交流,,呵呵

网友:
如果用波特率115200,485能传输多少米,有人试过吗

网友:
好奇的问一下怎么供电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haoh.12,,楼主是不是达哥?呵呵,,你通信应没有问题,,48是双线,半双工4442是四线,全双工
最大可以做 ...

兄弟,你做过最大120个点,距离6~800米,请问波特率多少?还有电压降怎么解决?还有是用网线吗?

网友:
工程都是网线通信,,呵呵,,供电用12V稳压5V,双绞屏蔽线,通信480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