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,RTX 能通过串口打印的方式调试吗?有什么缺点

楼主(2015-03-18):
请问,RTX 能通过串口打印的方式调试吗?有什么缺点

一般调试RTX 的源码,用什么方法?

网友:
感觉跟你上一个贴子内容太接近了……

网友A:
一般printf会有信号量保护的,不过printf很慢,都在等待中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般printf会有信号量保护的,不过printf很慢,都在等待中

你好,能给指点一下,rtx的栈的问题吗,我的一个任务是自己指定的栈空间,大小是3000,然后,有另外一个中断函数,间隔一段时间往一个大小为1000的全局数组中,写入数据
运行不一会,系统就停止了,如果,将3000修改为1000,1000修改为300,就没有问题,配置文件中,加入了栈溢出检查,系统也没有打印栈溢出,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好,能给指点一下,rtx的栈的问题吗,我的一个任务是自己指定的栈空间,大小是3000,然后,有另外一个 ...

你可以让程序带着仿真器全速运行,等到你认为程序停下时,到程序停下,看看此时pc指针在哪里

网友:
printf可以调试逻辑问题,不能调试时序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