分享:i.mx283DDR2扇出参考

楼主(2015-03-18):
Allegro格式的扇 出参考,接的是DDR2,分享出来,设计的时候用。
下面是复件

如何用在自己的设计 中,还要请高手们指教一下。

楼主:
忘记了,还有个图,发上来看看吧

网友:
直接复用得了

楼主:
这个不是要由原理图生成网表,再在allegro中导入网表,这个怎么用到呢?复制进pcb跟元件标号,网络标号都不 一样啊,能详细说明一下么?刚学allgero 还不太会用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个不是要由原理图生成网表,再在allegro中导入网表,这个怎么用到呢?复制进pcb跟元件标号,网络标号都 ...

就2个器件 画个原理图 导入进去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就2个器件 画个原理图 导入进去好了

这样就?标号什么的是不是要做成一样的。
好吧,明天画一个试试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样就?标号什么的是不是要做成一样的。
好吧,明天画一个试试

网络肯定要一样了 官网有参考原理图的
一下2中方法也能加快布局布线:
replicate
Module Reuse
具体操作可以搜下

网友:
非常感谢你关于i.mx的经验分享 !

网友(2016-07-20):
楼主结果怎么样?用过吗?效果如何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