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8013能否通过USB升级EEPROM

楼主(2015-03-18):
68013官方的Cypress USB Console 软件可以通过USB将固件烧写进EEPROM,在自己设计的系统中可否通过这种手段升级EEPROM的固件呢?

网友A:
相当于USBbootloader吧,应该是可以的,上下位机要配合,不知道Cypress USB Console有什么功能,下位机USBbootloader源代码有没有。
(话说我怎么上不去赛普拉斯的官网,显示
System Maintenance Notice:
Cypress.com is currently offline. We apologize for the inconvenience.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 and understanding.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相当于USBbootloader吧,应该是可以的,上下位机要配合,不知道Cypress USB Console有什么功能,下位机USBb ...

我也觉得是可以的,为什么没在网上看到过有人这么做,很多时候还要单独的烧写eeprom。cypress中文域名上不去,英文的可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相当于USBbootloader吧,应该是可以的,上下位机要配合,不知道Cypress USB Console有什么功能,下位机USBb ...

Cypress USB Console 里面有包括 控制面板,用来载入hex 和烧写 eeprom的,芯片没有接eeprom时自己枚举的04b4 8613的设备也可以烧写eeprom,不用固件配合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Cypress USB Console 里面有包括 控制面板,用来载入hex 和烧写 eeprom的,芯片没有接eeprom时自己枚举的 ...

那..你要的功能不就是这个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..你要的功能不就是这个么?

但是这是官方的软件的功能,我想自己开发的驱动也能在线烧写到eeprom里面

网友A:
Cypress有提供DLL,这个对你有用:
http://www.cypress.com/?docID=41366

网友:
可以吧 我记得当时 国外那个山寨的逻辑逻辑分析仪 就是 usb 更新的固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ypress有提供DLL,这个对你有用:
http://www.cypress.com/?docID=41366

就是这个,十分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