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MPU6050无法进入Bypass模式或者是进入了但读取不出hmc5883

楼主(2015-03-19):
int main(void)
{
   u8 result;
   u8 buff[6];
   delay_init();
   LED_Init();
   uart_init(38400);
   i2cInit();
   delay_ms(300);
   MPU_Check();
   result=mpu_init();

   if(!result)
   {
      printf("mpu_initialization complete!\n");
      if(!mpu_set_bypass(1)) printf("mpu_set_bypass_mode complete!\n");
      else printf("mpu_set_bypass_mode error!\n");
   }
delay_ms(500);
   MPU_Check();
}

利用的是官方的DMP库来驱动MPU的,在mpu_init()里有唤醒芯片,然后mpu_set_bypass()我看到确实有设置int_pin为0x02,设置user_ctl为0x00,而且也打印出了mpu_set_bypass_mode  complete。
我延迟500ms后再check,还是能读取到MPU的Who am I 寄存器的值,得到0x68,不知道这是否进入了Bypass了没有?
然后就想读取hmc5883l,可是通过同一个iic代码,与hmc5883l通信不成功,发送数据后得不到应答信号。

网友A:
看看 hmc5889的地址对不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看 hmc5889的地址对不对

没有,我把MPU6050拔了,让HMC直接与单片机的SDA和SCL线相接,通信成功了。这似乎就是没有进入BYPASS模式

楼主:
我用JLINK调试了看了看,发现在mpu_set_bypass函数中设置了user_ctl为0x00,但是之后再读取,发现还是0x20,这是怎么回事??

楼主:
已经解决,在设置bypass之前,我又加上了唤醒芯片代码,明明在mpu_init里唤醒过的呀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