万年历芯片授时的疑问?采用什么接口呢,一个GND三个数线

楼主(2015-03-19):
最近在搞万年历授时,万年历的芯片厂商不知道不用什么通信协议进行授时的,搞到一个授时仪,用5根线和万年历的芯片连接,分别GND、数据1、数据2、数据3、数据4,不知道采用的什么协议通信的,有搞过的指点下,不胜感激,谢谢!

网友A:
标题是4根  内容是5根。。
从线上说spi有可能

网友:
挂逻辑分析仪看看 就差不多能知道了

网友B:
逻辑分析仪看波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逻辑分析仪看波形

正在分析呢,不过有些乱,没有什么头绪,估计要多研究研究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标题是4根  内容是5根。。
从线上说spi有可能

不好意思,表述的有些问题,是5根线,4根数据1个GND线,有这样的SPI吗

网友C:
莫非是DS1302?
CS、SCK、MOSI、MISO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莫非是DS1302?
CS、SCK、MOSI、MISO?

很怪,没有分析出CLK信号呢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很怪,没有分析出CLK信号呢?

分析出什么了呢?有图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分析出什么了呢?有图吗

逻辑很乱,还在分析呢,应该不是标准协议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