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为i防止PID算法中积分深度饱和,积分上下限取值范...

楼主(2015-03-19):
在PID算法设计中,常为了防止积分深度饱和而设置积分上下限 Imax,Imin:
sum_err += err
if (sum_err > Imax ) sum_err = Imax;
  else if  (sum_err< Imin ) sum_err = Imin;

问题:请教这里的Imax和Imin取值有什么讲究?谢谢

网友:
我是根据系统响应速度来调整。

网友:
我觉得应该是这样:令P、D为零,仅靠积分去控制也能让输出值达到极限。

网友A:
参见大厂家的实现,应用广bug 少

比如西门子  s7 fb41,32位数据 只用24位存储数值(有待确认),超出部分视为益出,这和PLC的模拟量处理能力有关,一般工业用AD 12位足够了,称重的16位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参见大厂家的实现,应用广bug 少

比如西门子  s7 fb41,32位数据 只用24位存储数值(有待确认),超出部 ...

4楼是我用脸滚键盘滚出来的,都是错的

fb41看了再说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