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各位大侠有否成熟的硬件PID电路推荐推荐

楼主(2015-03-19):
各位网友  在研究了一段时间的PID后 现在老板跟学校的一个老师(也就是我们的客户)有一个项目  上面有流量控制的,阀门上带有4-20mA的控制输入接口,现要求要设计一个纯硬件的PID电路 本人实属水平有限怕做出来在精度以及长期稳定性方面有所欠缺 不知道各位网友有没有做过类似的成熟的电路参考参考 在这里谢谢各位先了!!

楼主:
帮自己顶顶 谢谢各位网友先了!!

网友A:
只知道ADN8830,ADN8831温度控制芯片是采用的硬件PID,标称温度稳定度0.01度

网友B:
用FPGA做,下去的是软件,出来的是硬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只知道ADN8830,ADN8831温度控制芯片是采用的硬件PID,标称温度稳定度0.01度

首先谢谢你 我看了一下这个是集成芯片的 有没有自己分立元件设计的呢 比如自己用运放设计好之类的 这是客户要求的 比较奇葩 没办法~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FPGA做,下去的是软件,出来的是硬件

有没有自己分立元件设计的呢 比如自己用运放设计好之类的 这是客户要求的 比较奇葩 没办法~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首先谢谢你 我看了一下这个是集成芯片的 有没有自己分立元件设计的呢 比如自己用运放设计好之类的 这是客 ...

没有接触过,不过可以参考一下adn8830的功能框图,PID补偿网络等知识。

网友C:
搜TI的 IN330数据手册,上面有PID

网友D:
这个楼主看看是不是你想要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个楼主看看是不是你想要的

有没有具体应用成功的 这个我在网上也搜索过 不过里头像稳定性什么之类的都没有说  只是一个功能原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搜TI的 IN330数据手册,上面有PID

实在搜不到 谢谢你的好意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实在搜不到 谢谢你的好意

是INA330吧

楼主:
衷心感谢你 好心的网友 我按照你的提示找了这个芯片的PDF了 里头确实有 不过我是一个入门级的人物  得研究研究一段时间 谢谢各位了 到时候有什么困难再继续请教

网友:
以前台湾和日本生产的激光头调整设备上见过,看起来不复杂,就是从来没搞明白过!

网友:
搞自动化的年纪稍大一点的肯定精通,看过一个电机调速板,都是模拟电路做的。

网友E:
这个自动化的课本上就有啊,你找找陈伯时的电机控制的书,第四版,有详细的设计,用运放做的双闭环控制器,自控实验自己还搭过

网友:
果然猛人一堆堆,学习了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有没有自己分立元件设计的呢 比如自己用运放设计好之类的 这是客户要求的 比较奇葩 没办法~ ...

这个一点都不奇葩好吧,完全没必要上单片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这个一点都不奇葩好吧,完全没必要上单片

好的 谢谢你提供的电路 我参考参考看看 因为微分比较容易发生振荡 积分也不是很好搞  精度也有要求的 所以我先看看大家有没有成熟用过的参考参考下先

网友:
自动控制原理教材上面有
另外你可以用单片机搞定,放一个8脚小单片机

网友F:
做什么应用?一般这种就是书本上的原理,根据实际应用来调参数。

网友G:
看自控  过控实验指导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做什么应用?一般这种就是书本上的原理,根据实际应用来调参数。

是的 一般这些书本上只讲讲原理 实际参数怎么设置  运放怎么选  供电电源怎么选  精度以及电阻匹配怎么选都没有写的 这些不会出现在中国人写的书中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看自控  过控实验指导

谢谢你 确实是的 一般这些书本上只讲讲原理 实际参数怎么设置  运放怎么选  供电电源怎么选  精度以及电阻匹配怎么选都没有写的 这些不会出现在中国人写的书中的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帮自己顶顶 谢谢各位网友先了!!

给你贴一个由已故的 Bob Pease 大侠所创的 PID 电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给你贴一个由已故的 Bob Pease 大侠所创的 PID 电路。

Thanks for your help,and thanks for Bob Pease's PID control circuit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给你贴一个由已故的 Bob Pease 大侠所创的 PID 电路。

这图画的太有艺术啦

网友H:
25楼相关的E文pdf,我自己将网页内容转的,分享给大家。

网友:
用一个运放就够了

网友E:
刚画的图,最简单的,运放基本随便选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刚画的图,最简单的,运放基本随便选

十分感谢你 谢谢 还帮我画了图以及比例积分微分的三个系数如何求的都写出来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十分感谢你 谢谢 还帮我画了图以及比例积分微分的三个系数如何求的都写出来了 ...

我贴的这个最简单也最简陋,前面两个虽然复杂,但是比我的好,前面两个都对微分做了点特殊处理,其次把pid分三个运放来做对积分饱和,给定突变等情况都有些好处
另外前两个图的阻容选择也是有公式的,计算办法也简单

网友:
硬件PID,正需要这个,感谢以上各位~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谢谢你 确实是的 一般这些书本上只讲讲原理 实际参数怎么设置  运放怎么选  供电电源怎么选  精度以及电 ...

实验指导上有详细参数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实验指导上有详细参数的

好的 我再多多参考几份书籍和资料看看 谢谢你们的热心帮助

楼主:
再请各位大侠看看 经过这几天的各种资料的恶补之后自己绘制的一个硬件PID电路图,请看看哪些是否不妥 有哪些需要改进 谢谢了!!  前面的运算放大器都正负电源供电 以满足加减法的运算 最后运放用单电源供电
以限制出现负电压的情况  以及便于最后用变送器再转成4-20mA的输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只知道ADN8830,ADN8831温度控制芯片是采用的硬件PID,标称温度稳定度0.01度

你好 好心的技术同志  请帮我看看36楼自行设计的硬件PID是否妥当和合适。 在36楼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FPGA做,下去的是软件,出来的是硬件

你好 好心的技术同志  请帮我看看36楼自行设计的硬件PID是否妥当和合适。 在36楼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个楼主看看是不是你想要的

你好 好心的技术同志  请帮我看看36楼自行设计的硬件PID是否妥当和合适。 在36楼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这个自动化的课本上就有啊,你找找陈伯时的电机控制的书,第四版,有详细的设计,用运放做的双闭环控制器, ...

你好 好心的技术同志  请帮我看看36楼自行设计的硬件PID是否妥当和合适。 在36楼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25楼相关的E文pdf,我自己将网页内容转的,分享给大家。

你好 好心的技术同志  请帮我看看36楼自行设计的硬件PID是否妥当和合适。 在36楼

网友I:
一个运放不就行了,电源中普遍应用的TYPEIII型补偿就是一个PID,具体参数的计算得根据你的被控系统做计算。你的被控系统比较模糊时,推导不出具体的传函时就需要根据试验现象做调整。3.8楼的文档可以看看,里面应该有具体的调试过程。比如差值较大调节哪个电阻,响应太慢调节哪个电阻之类的。其实你这个用MCU比较合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一个运放不就行了,电源中普遍应用的TYPEIII型补偿就是一个PID,具体参数的计算得根据你的被控系统做计算。 ...

你好 谢谢你的好心回复 我就是参考了8楼以及其他资料整出来的 被控对象确实比较不好确定传递函数 所以我上面搞了几个电位器调调  8楼的文档我有些不是很清楚 里头的VBIAS用在好几处 我将其改进了一下 改成我看的懂的了

网友I:
引用 楼主:
你好 谢谢你的好心回复 我就是参考了8楼以及其他资料整出来的 被控对象确实比较不好确定传递函数 所以我 ...

你把文档都传上来看看,省的大家还去找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你把文档都传上来看看,省的大家还去找。

你好 文档已上传 里头有两个PID  我借鉴了其中的一个每个环都可独立调节的第二个图   第九页那里

楼主:
大家都没下文了吗?  难道真的很难?? 我也不是很懂说真的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大家都没下文了吗?  难道真的很难?? 我也不是很懂说真的

推荐你用标准的成品数字PID控制器把参数调好,再用运放替代,工作量小,追求简单可以只用一个运放,不需要那么多运放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推荐你用标准的成品数字PID控制器把参数调好,再用运放替代,工作量小,追求简单可以只用一个运放,不需 ...

也是哦 谢谢你的回复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也是哦 谢谢你的回复

否则,你连参数的大概数量级都搞不清,电阻电容选择很被动的
可以考虑将参数大致焊死,用电位器做微调

网友J:
用个5脚单片机重新打丝印LM3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用个5脚单片机重新打丝印LM358

绝对是中国人的榜样   佩服佩服

网友(2015-12-25):
mark学习一下,不知道楼主最终的图是怎样的?

网友K:
ina330 结合热电偶硬件温度控制器

网友(2016-09-26):
引用 网友K:
ina330 结合热电偶硬件温度控制器

你的文档无法打开,能麻烦重新传下么?

网友(2020-08-24):
学而时习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