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WIFI寻物方案的可行性

楼主(2015-03-19):
需求:在一个车间内存在若干设备(>200),经常由于设备的移动不知道设备在什么地方。现在想找一个方案来搜寻这些设备。
我想了个方案不知是否可行,就是在每个设备上安装一个WIFI模块设置为AP模式,SSID根据设备型号编号设置,每个WIFI模块使用IO口连接声光报警器。使用手机APP在车间内搜索SSID,显示设备列表。需要找到这个设备时连接该设备然后控制设备声光报警。
问题是不知道这么多的WIFI模块在一个车间内会不会相互干扰。
说明车间很大,类似船厂之类的地方。

或者哪位有相关的想法请共同探讨一下,先谢谢各位大侠。

网友A:
首先功耗你考虑没有?

网友B:
200个设备公用13个信道估计到时候根本就连不上
用蓝牙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首先功耗你考虑没有?

功耗这个也是个考虑的因素,不过设备大部分时间是带电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200个设备公用13个信道估计到时候根本就连不上
用蓝牙试试

蓝牙距离太短了吧 估计不太合适

网友:
只能用蓝牙4.0了,这个靠谱

网友:
上次看到本坛有人发帖转让技术,室内定位20cm的

网友:
设备顶贴大标签。车间顶放监控头。又监控又识别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蓝牙距离太短了吧 估计不太合适

经常听到这个蓝牙距离太短.....蓝牙和wifi其实都是2.4G频段的,距离也是跟天线,RF,发射功率有关系...

网友D:
用433m的吧,这样通讯距离远,价格便宜,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经常听到这个蓝牙距离太短.....蓝牙和wifi其实都是2.4G频段的,距离也是跟天线,RF,发射功率有关系... ...

谢谢,我去查查相关资料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用433m的吧,这样通讯距离远,价格便宜,

433主要是做手机端不好弄,还需要做手持设备。麻烦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433主要是做手机端不好弄,还需要做手持设备。麻烦。

433M连接到GPRS,手机通过GPRS控制433M发出寻找那个物体。让物体声光报警!
要是嫌交月租流量费之类。在车间组网。433M和手机均接入网络。也可啊!这样你也不需要做手持机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