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.mx6的引脚定义表有没有EXCEL格式或者纯文本格式的?

楼主(2015-03-19):
datasheet是pdf格式,想把引脚表格拷贝出来,很痛苦。所以就想问问有没有EXCEL格式或者纯文本格式的?

楼主:
搞定!竟然有这样的网站,可以在线把pdf文档转换成word文档。
转成word就好办了。

网友:
其实是有个软件的叫IOMux。
还有个Excel表格叫EB792的。
里面有管脚和复用的list。

网友:
没有中文的话,PDF转WORD的就行吧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搞定!竟然有这样的网站,可以在线把pdf文档转换成word文档。
转成word就好办了。

哪个网站呢,给个链接,以备不患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哪个网站呢,给个链接,以备不患!

搜一下“pdf转word” 好像有好几个呢

网友:
非常感谢你的技术问题。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,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