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KL25+IAR+freesmaster的如何使用

楼主(2015-03-19):
目的:在KL25的工程中使用UART2来实现Freemaster的监控
步骤:
        1. 安装了freemaster上位机
        2. 按照FreeMASTER_Serial_Communication_Driver_V1.8.1中的源码copy到工程中(按照AN4752文件的描述)
        3. 将UART2的中断开启,编译成功
        4. 打开上位机,在project->option->MAP file下加载IAR编译出来的map文件(如图)
        但是找不到对应的map file type请问这个怎么解?

网友A:
楼主请参考此贴使用Freemaster的方法。
http://www.amobbs.com/thread-5566613-1-1.html?_dsign=55f732ae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请参考此贴使用Freemaster的方法。
http://www.amobbs.com/thread-5566613-1-1.html?_dsign=55f732ae ...

有没有针对IAR的啊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有没有针对IAR的啊?

你的意思经验分享吗,目前只有这么一篇,你可以通过 www.freescale.com/freemaster了解Freemaster的使用步骤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的意思经验分享吗,目前只有这么一篇,你可以通过 www.freescale.com/freemaster了解Freemaster的使用 ...

选这个就可以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的意思经验分享吗,目前只有这么一篇,你可以通过 www.freescale.com/freemaster了解Freemaster的使用 ...

请问一下版主 recorder 怎么使用呢  不知如何设置 总是错误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请问一下版主 recorder 怎么使用呢  不知如何设置 总是错误

我觉得这个错误更多是与电脑有系统有关啊,设置内尽量避免中文目录。

网友:
非常感谢你关于Kinetis的技术问题。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,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选这个就可以了

多谢,兄弟,我这儿还是出现上位无法连接上的情况(response timeout),附件是我的工程,方便的话帮我瞅瞅,或者能不能看一下你那儿的源码。

网友B:
如果只是在线观察变量的话是不用代码的 你可以参考http://www.amobbs.com/forum.php? ... ighlight=freemaster

网友:
在youtube 上面有一段讲解的视频 你可以搜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如果只是在线观察变量的话是不用代码的 你可以参考http://www.amobbs.co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55 ...

你好,我用的是SCI的方式,需要在工程中加入代码
【感谢大家的支持】
问题已经解决了,使用SCI方式的时候不要打开UART的发送中断,只打开接收中断就可以了。
源码见附件
附上一份关于FREEMASTER在SCI方式下使用的官方代码的应用文档

网友:
置顶区有教程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