直流力矩电机,单极PWM方式驱动:噪声大和启动电压大?

楼主(2015-03-19):
直流力矩电机,为了在电机不转动时省电,采用单极受限PWM调制方式,PWM调制频率目前12K,目前存在问题是:

1.电机启动死区电压比较大,60%占空比电机才开始启动,换成5Khz的调制频率,同样的负载,30%占空比能启动,这种现象怎么理解?  我想5%占空比启动电机,不降低调制频率情况下,怎么做?

2.电机运行噪声较大:吱吱的响,怎么改善好呢?

3.如果用双极性PWM,上述现象能不能改善?同时,要想电机在静止不动时省电,调制频率怎么取?

电机:电枢电感2.2mH  电枢电阻:7欧

网友:
把电机电源电压提高

网友:
把频率减下来,这种电机不合适高频的PWM

网友A:
以前有个项目用英飞凌的H桥驱动,频率太低了电机噪音也会很大,频率高一点会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以前有个项目用英飞凌的H桥驱动,频率太低了电机噪音也会很大,频率高一点会好 ...

频率再加,死区电压继续增加,20K时,80%占空比才能启动,电机动态范围太低了。

继续等待大师讨论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频率再加,死区电压继续增加,20K时,80%占空比才能启动,电机动态范围太低了。

继续等待大师讨论! ...

电机的时间常数很大

楼主:
谢谢楼上各位,顶一下,继续等待讲解。。。。

网友B:
频率提高到15k以上,加电流采样,按电流闭环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频率提高到15k以上,加电流采样,按电流闭环。

兄台现在有没有2A或者3A  的H桥芯片推荐,最好能接取样电阻 做电流采集  电流采集运放的调理电路 除了注意 压摆率 失调电压还需要注意那些参数呢  谢谢

网友:
应该还是电源电压提高有效

网友D:
我现在也不喜欢用PWM直接驱动电机,一般玩的是功率小的,12V,2A以内的我用LM2596来驱动,单片机的PWM转模拟来控制反馈脚, 和数控电源类似,

网友:
直接PWM频率低的话机械噪音和振动大,高的话电感噪音大, 我驱动的还是玩具车的马达呢,就这样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频率提高到15k以上,加电流采样,按电流闭环。

有电流环,仅用了比例参数,有点静差;继续等待解释:吱哇吱哇的噪音、随PWM频率增高电机启动电压增大的原因,谢谢您的回答!

大家给建议时,希望同时给出点解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现在也不喜欢用PWM直接驱动电机,一般玩的是功率小的,12V,2A以内的我用LM2596来驱动,单片机的PWM转模拟来 ...

我也想过用PWM转模拟方式做电流环,您说的“单片机的PWM转模拟来控制反馈脚”是什么意思,怎么用的?愿闻其详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也想过用PWM转模拟方式做电流环,您说的“单片机的PWM转模拟来控制反馈脚”是什么意思,怎么用的?愿 ...

他说的应该是LM2596-ADJ驱动电机,然后用单片机的PWM控制它的输出电压反馈脚,这样就调节了输出电压,控制电机转速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有电流环,仅用了比例参数,有点静差;继续等待解释:吱哇吱哇的噪音、随PWM频率增高电机启动电压增大的 ...

电机扭矩和电流成正比,转速和反电动势成正比,所以你用占空比换算成电压来看启动力矩是不准确的。
电机的启动力矩不变的条件下,PWM频率越低电流脉动越大,只要电流峰值处产生的扭矩足以克服启动力矩电机就启动了,所以造成你“随PWM频率增高电机启动电压增大”的误解。
你只要用峰值电流斩波方式控制PWM占空比,无需在意占空比是多少,根据外环的速度或位置反馈调整内环的斩波电流参考值即可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兄台现在有没有2A或者3A  的H桥芯片推荐,最好能接取样电阻 做电流采集  电流采集运放的调理电路 除了注 ...

IC我只用过L6205和BTS7960,多数是分立MOSFET搭的。

网友:
15楼帮我解释了,我用这种方案来驱动12V的车用电风扇,效果很满意,很静音,不过我没有扭矩要求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IC我只用过L6205和BTS7960,多数是分立MOSFET搭的。

兄台 L6205 的电荷泵 是怎么个工作原理呢

楼主:
谢谢gzhuli及楼上各位师兄回答,我还没有找出原因,随后把电图和上下桥栅极波形测下一块发上来,让各位老师再帮忙看看。

网友(2017-03-17):
有木有知道速度内环+位置外环。具体的公式是怎么实现的?我的项目属于陀螺稳定控制,速度环做好了PID,那个位置环怎么加进来?